(請教)擴大機問題

楼主(2012-05-01):
一開機右聲道會有如(油鍋滾燙的聲音--劈劈波波)大約幾分鐘後就會恢復正常,連續好幾次,這2天又回復正常了(一天聽大約5小時)想請教各位大大,可能是哪些零件快掛掉,我該由電容,電阻,或者晶體下手檢查PS這是中古機前幾天才用機車帶回家,半路有噴到幾滴雨水但我不確定有沒有滴到機板~~^^

网友:
調音量及左右平衡的可變電阻要換新或清潔。

网友:
每個旋鈕都用磁頭清潔劑噴一噴!!

不行的話,就該換新的了!!

网友:
VR換新吧,中古機最常故障的元件。

网友:
檢察VR跟交連電容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總算有些頭緒,不然還真不知道從何下手~~~^^

网友:
99%晶體或IC漏電.兩邊喇叭都會嗎.還是只有一邊會?出現狀況時將總音量關到最小看雜音會不會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總算有些頭緒,不然還真不知道從何下手~~~^^

VR就是指調整聲音的可變電阻,這個比較常發生,還有各連接點如喇叭接頭、接線處,因氧化導致此故障也很常見???

网友:
您的是純擴大機還是綜合擴大機呢?
如是綜合擴大機有一些按鍵接觸不良也會導至這樣情形

楼主:
我仔細描述一下當作參考參考^^
帶回家後第一次開機,右聲道就出現劈哩啪啦的聲音,我轉動VR還有切換開關,這種異聲並不會受到我轉動VR和切換開關有所影響,過幾分鐘後就消失然後恢復正常(持續聽幾小時保持正常),再次開機狀況相同(一然有劈哩啪啦聲),所以我先展開目視法(打開外蓋看零組件)暫時也沒發現異狀~然後又開機幾次狀況都相同~~~隔天再開機狀況依然,這次我打開底板檢查也是沒有明顯的焊接異狀~~~只要忍耐幾分鐘聲音自然恢復正常~~~~第3天開機狀況還是一樣,這次就想拿電表簡單測量一下........問題來了還沒開始測就恢復正常了,然後再度開機...........突然間好了= = ,爾後好幾天一開機就是正常的也連續聽好幾天,每次大概聽4~5小時 所以就po文先問問,等待下次狀況出現好歹也要有個目標下手處理~~~^^

楼主:
只有右聲道才有~~這台是綜擴~~~零件接腳也沒明顯生鏽腐蝕,焊接點也都還算可以,VR切換等旋鈕也算還好~^^

网友:
經驗上
找找看是不是有什麼地方的接地有不良的現象
比如說鎖螺絲接地的地方或是接地線包括對機殼的接地
一邊聽一邊小心的拉拉看或是動動看
說不定就會找出做怪的點!

网友:
晶體或IC漏電從外觀是看不出來的.不如PO一張內部照片幫你看看從何開始檢測.

楼主:
麻煩的是......目前是好的,沒有辦法左右互換來檢測,要不然只有一聲道可以採取晶體互換抓問題,當時我是有點懷疑會不會有滴到雨水,但是如果有滴到因該是開機就掛掉了~~~~看來只好等掛點再來po照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的是......目前是好的,沒有辦法左右互換來檢測,要不然只有一聲道可以採取晶體互換抓問題,當時我是有點 ...

為什麼沒辦法互換呢 ??? 你不是說只有右聲道嗎 ???

先換了試 , 如果問題跑到 左聲 道那就是它了 !!!

楼主:
因為目前處於正常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目前處於正常狀態>"

我知道現在正常啊 !!

但不能換了試試嗎 ??? 不一定要等出問題才換 !!

若換了以後不是這個問題 , 那也是無所謂 !!!

楼主:
說的對,(若換了以後不是這個問題 , 那也是無所謂 !!!) ~~~那是因為我銲接手法還不是很成熟,所以我通常盡量把問題縮到最小才去動手~~~對了再問一個重要問題,這台(電源線)有重接過,接點處也用熱縮帶包得很漂亮,直到今天無法開機我才檢查到其中一條鬆脫了~~@@   所以我想請教會不會之前一直處於半鬆脫狀態,所以導致變壓器供電不穩,晶體沒有穩定電壓所引起的~~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的對,(若換了以後不是這個問題 , 那也是無所謂 !!!) ~~~那是因為我銲接手法還不是很成熟,所以我通常盡量 ...

有些東西要下去試才能知道 !!

因為有修過的經驗才告訴你可能的方向 !!

那你就先這樣用 , 如果還會有發生 , 再來換晶體囉 !!

网友:
沒有圖片 有如隔空抓藥 自己拆機檢查吧~~~還沒拆機就在問哪邊壞...真是眾多網友寵壞你

楼主:
沒圖片是真,但是有拆機~~拆上蓋看零件也用竹筷輕輕搖動過可能性元件,也拆底板檢查焊接點~~~而我也只不過想知道哪些原件比較有故障的可能性而已.一來可以增加知識二來等狀況發生也比較好著手處理而已~~~也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讓我有方向(晶體)~~謝謝各位~~^^

网友:
擴大機的後級放大器調整靜態電
流和調整中心電壓VR. 如果有的話,可能接觸不良.這裡也會產生暴裂聲.

网友:
ㄟ...那鍋VR如果壞了會燒功率晶體歐.中點電壓偏移喇叭保護電路啟動就靜悄悄.大部分是小顆電晶體漏電.你不理他改天他就燒給你看.當雜音出現時把左右喇叭線對調看看雜音會不會跑到另一邊去.

网友A(2012-07-19):
感謝你的分享,學 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的分享,學 起來

整理2個地方~~~補焊了幾條連接晶體的跳線(因為看起來有點老化鬆脫的感覺),也同時發現繼電器有故障,我只處理這2個地方,目前也聽1個多月了沒再出現任何不良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理2個地方~~~補焊了幾條連接晶體的跳線(因為看起來有點老化鬆脫的感覺),也同時發現繼電器有故障,我只處 ...

你這種情形一定會再發生..將前級雙差動晶體或IC.換掉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