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百思不解的背光不亮?

楼主(2012-05-01):
先跟各位說下抱歉,今天的DC沒充電,沒圖沒真相,可是我會說明得比較清楚麻煩大家看看,請大家幫忙想下^^

今天修一台學弟的SAMSUNG 19 吋液晶,型號920NW,一開始量沒5V,降到只有3.03V左右,以為是IC LD7522PS故障,換掉後故障依舊。

測量高壓部份MOS管,二支都是擊穿的,IC部份也呈現短路情況,把連接高壓的部份全拆了,呵呵,5V回來了,但是還是偏高一點6.XXV,差一點沒關係,能ON就好。

然後哩,想說晚了,去買IC來換不好買,全拆了換通用高壓板能亮能用就好,誰知不拆還好,全部都拆光光之後把通用高壓板黏在空空的電源板上,把電源板上的20V(這片電源板的高壓是20V),GND,ON/OFF & ADJ 全部接好,想說穩當了,裝上後測試~~~結果:暈倒,還是不亮。

又再拚命用幾張信用卡把整機拆開,想說會不會ON/OFF 和 ADJ對調了,再對調接了測看看......aaa怪怪,對調之後背光就亮了,只是開機關機都亮,最近馬小九不顧民生疾苦,電價拚了命給你漲,整天亮著浪費電,這樣修好會被學弟幹叫到爆吧......

不死心再量一下電壓,發現on/off的電源不開機是0v,開機之後是2.97v,正常的~但是就是點不亮通用高壓板......無言中

再量一下adj的電壓,怪怪,明明就是一樣的2.97v,就adj的可以點,on/off的2.97v點不亮,搞了我五六個小時,已經呈現放空狀態了,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來求助各位痞酷的同好啦,有想法有提示的麻煩各位了~萬分感激囉!

网友:
可能是您的高壓通用板的供電  小於20V

网友:
有沒有另外一條高壓板試試?
你知道嗎, 對岸的東西甚麼可能性都會發生啊

楼主:
a. 問題是adj的2.97v可以讓燈管亮,所以應該不是高壓板的問題是嗎?
b. 已換過二條通用高壓板測過,都是ng狀態......

再請教各位了 3Q 感激

网友A:
送給專業的維修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ad版是低電位啟動高壓,要改版

网友:
盧大說的有可能!!因為剛啟動時ON/OFF是2.5~5V~~ADJ可能是0~2.5V看背光亮度!!
但您的高壓板可能是0V啟動~~您反接!ADJ~0V啟動!而ON/OFF是您量測3.3~當下就是把亮度提到最高點
有照片可以大家會比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給專業的維修好了~

在這裡講求研究、肯動手
若是送修,那您當初何必進來?

网友:
測試接上通用高壓後ON/OFF及ADJ剩多少,如果電位太低無法啟動,可以找看看ON線路輸出端及高壓板輸入端有無過大的限流電阻,有就換小一點,或是直接透過一晶體當開關,用5V啟動

楼主:
百思不解的背光不亮?"已解決"

感謝各位提供想法讓我可以完修這一台小小的液晶螢幕~終於搞定了~丫哩丫多

首先試了盧大提到的低電壓啟動,我用9435去改(1~3腳接5v,4腳接原來的on/off,5~8腳接通用高壓的on/off),失敗了,還是沒亮起來,但是非常非常多謝盧大提供這樣的方法,讓我以後有多一個維修的思路。~~~ ^v^ ~~~

後來看了狼大提供的方法,太感謝了,測了將on/off的限流電阻換小,一換見效~馬上就發現人生是很光明的,世界都變彩色了!

原來故障點是電位太低不低不夠啟動...看來電源板還是有點問題沒抓到,不然on/off應該是會夠3.3v以啟動高壓板,目前先裝上測測一陣子看看會不會再滅掉。

但是說也是蠻怪的,adj也是2.97,竟然能讓高壓的on/off亮起來,雖然完修還是百思不解啊 ccc

同時也向jinyu大說聲感恩啦,一度想送出去維修了沒錯,可是就想差一個on/off而已,也弄了六七個小時沒搞定,人嘛,賭一口氣~總是想要凹到贏為止,修不好再說囉,終於在最後一刻弄成了,謝謝啦~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好感動.因我也常幹這種事.身歷其敬.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並完整告知修復經驗 ^_^

网友:
恭喜完修,並告訴我們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