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達電HTC Sensation Z710e感動機觸控板破裂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01):
這支宏達電HTC Sensation Z710e感動機觸控板破裂.

取下一體化後蓋.電池.

手機型號.

神腦保固貼還在.

上方有兩顆六角星螺絲.

下方也有兩顆六角星螺絲.

中間也有兩顆六角星螺絲.

取下後攝像頭蓋.

上方這還有一顆十字螺絲.

準備取下面板.觸控板排線.

撬開排線插座.取出排線.

分離主機板.

面板以及觸控模組.

準備原廠全新觸控板.

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強力吸盤.

吸出觸控板.

大小剛剛好.

組裝完成.

開機測試.

進入桌面.

進入程式列表頁.

測試完成.交機.

网友:
恭喜昆大完修,昆大您好像對HTC的手機蠻有研究的喔!

网友:
圖文並茂的好文章

网友A:
SENSATION系列聽筒漏電,我被電了兩次.官方的回答是因為這系列是金屬聽筒,建議不要流汗或頭髮潮溼時接電話,這樣一來我都跟我朋有說當打電話給我.而沒接時就是我頭髮濕或正滿頭大汗時,請稍候在播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NSATION系列聽筒漏電,我被電了兩次.官方的回答是因為這系列是金屬聽筒,建議不要流汗或頭髮潮溼時接電 ...

之前用的野火機就因為流汗接電話導致觸控板異常 (右半邊無法點選), 因為還在保內送去聯強無料換了塊觸控板.
但後遺症是十分容易進塵....想說等過保再自己拆.

事後上網查資料, 才在對岸的網站找到: 電容式觸控板的兩大禁忌就是「水」及「高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