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焊拆SMD固態電容?

楼主(2012-05-01):
請問各位大大.............
在ACER AL1714B(AD板 A170E2-H-S6)焊拆 47u/25V (SMD 固態電容),使用熱風槍 350度
結果爆容,該如何處理?

网友:
烙鐵就下的來了...
殺雞焉用牛刀???

沒有幾顆電容熬的住350的高溫啦.....

网友:
烙鐵就可以了=1支烙鐵加熱加錫到SMD 固態電容二端用夾子即可夾開,多練習/2支烙鐵各加熱加錫到SMD 固態電容二端即可夾開

网友:
用2支烙鐵

网友:
用兩支烙鐵!!雙槍俠~

网友:
要小心.要小心.更要膽大.

网友:
不要了就直接用斜口鉗喀擦掉,再解焊接腳,這樣最不傷板

网友:
哈!我都是用跟狼大一樣的方法.省時又省工.

网友:
47u/25V (SMD 固態電容) ----->

基本上這只是一般電解電容,只是做成SMD平放而已. 有很多人多會誤認為只要是外觀沒有塑膠皮的多會把他認為是固態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