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945P NEO SATA HD 抓不到 維修

楼主(2012-05-01):
感謝 凱文大大長期 提供 給我玩..才有這樣多的維修實例.

拿到 有寫到 SATA 沒作用~...
SATA 通常都是 橋..一想到就..不然就是專屬的控制晶片...
沒關係也是要查..

SATA

网友:
水啦~~波波運用的真好~~!!!!!!!

网友:
用 示波器 果然輕鬆的找到問題點 !!

用 三用電錶 那可能有的找哦 !!!

网友:
專業用示波器維修

网友:
這篇可謂波波勸敗文......
波波照妖鏡下去,妖魔鬼怪就現出原形了
不過鏡面要買大一點的,不然太"大仙"的鬼就照不到

网友:
這真的是很厲害,SMD小電阻壞掉沒看波型真的不知怎麼找,看樣子高級示波器還是比較強,不然就得看電路用電表慢慢量測了!

网友:
C大您好
請問目前檢測出來是電阻異常而導致SATA抓不到,那如果不是電組異常,請問C大您會往哪方向進行查修呢??

网友:
好樣的!! 剛買的示波器派上用場了!!

网友A:
可愛大真強!
請教一下可愛大,如果在沒波波的情況下,只能量其電壓來粗略判斷是否有發出波型,那正常下這張板的時鐘ic sataclk電壓為多少?可否麻煩您幫忙再量一下下,3Q3Q

网友:
讚啦!!又學到一樣可以用示波器的用法了!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真強!
請教一下可愛大,如果在沒波波的情況下,只能量其電壓來粗略判斷是否有發出波型,那正常下這 ...

可愛大,肛溫啊~
作個筆記,已後碰到會有用,^^

网友:
太兇猛了....這波波文....強!

P C R 的 "C" 極致運用! 可愛大也很細心!

做筆記XD 下次遇到SATA抓不到 先查時鐘電路.

网友:
說真的,我從沒想過示波器是這麼的好用,
真的是大開眼界了。
不知那顆電阻還要再補一顆回去嗎?

网友:
我也在想那顆電阻要補嗎~~請可愛大開示一下喔~~讚~~學到了一招

网友:
恭喜可愛大完修,真的是難掌握的波波ㄚ!

网友:
所以這案例是ICH7中SATA控制器的Clock不正確導致功能異常?

這必須有電路圖才知道這主機板時脈IC由第幾腳提供時脈給SATA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