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小心內在美露出來了!燈管回授線老化的問題

楼主(2012-05-01):
想說向烏骨雞學訂的燈管到貨,換好就可以發表一篇更換燈管的實例,但是結果不盡人意,
已經很小心拆下管座,無奈那兩條細線就這樣不肯穿好衣服,內在露了出來,像這 種線材應是要耐點溫度吧!?
一般線耐不了燈管的溫度不是很快就老化了嗎?
請教先進,這種線材可有代用或何處購得呢?

网友:
如果要省事.套上耐熱管就可大功告成..

网友:
上 [沒有屋頂的拍賣]  看一下 !!記得好像有人賣 ,  耐熱 耐高壓 !!!

建議換掉舊的 , 要不然漏電會很麻煩的 !!

网友:
建議把舊的換掉,因為小弟曾經沒換結果一試點檢測線就燒起來了,還好只燒一小小段,但最後一樣全換掉,
心得是看到老化的線一定要換,不然真的很危險

网友A:
是這種線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2909868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27349577

他還有其他規格

不過還是問一下線長才不會買錯!

网友B:
熱收縮套!!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33508354?u=Y9873477708
都可用火燒~~參考!!
或是板上大大說的整各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種線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29098681

感謝您提供的資訊,已下單了,謝謝!

回覆樓上幾位大大熱心地提供好方法,
為了避免日後回修的困擾,當然是選擇將這些老化的線材換新,以免夜長夢多。

謝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收縮套!!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33508354?u=Y9873477708
都可用火燒~~參考!!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
這型熱縮管較適合一般配線,由於面板的燈管配線沒有多少空間,我想並不適用於此。
不過還是感謝您。

网友:
換掉較保險+1

网友C:
換整組帶燈架的比較快也比較安全,
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多做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整組帶燈架的比較快也比較安全,
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多做很多事.

其實我是在未拆燈管前用外接燈管測試,確定是燈管故障,當時有看到學姐的商品中有此規格的燈管,當下就下單買燈管來換,沒想拆了才知道連線材都有問題,走到此地有些懊惱,就如海洋大說的直接燈組換掉不但省時又省事。
不過沒關係啦!反正閒著沒事,純興趣,沒有時間壓力,修好自用嘍!

网友D:
我通常將L型燈管,改用一般燈管替換時,我多是用多餘的cat5網路線(要是單心線的),銲點部分用"熱縮套管"即可~~~目前更換超過2xx支燈管以上

統計後發現~~~經過約2年過後,燈管會有再次燒燬機率(24小時不關機的)
我再次拆開後,僅發現"熱縮套管"幾乎是黏死在燈管上面,而我的cat5單心網路線則是完好如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通常將L型燈管,改用一般燈管替換時,我多是用多餘的cat5網路線(要是單心線的),銲點部分用"熱縮套管"即可~~ ...

cat5的網路線您是用單股或多股線呢?因為單股線比較硬,轉彎處不易施工。
這個省錢撇步可以來試試!

网友E:
雖然我沒有換過老化的線.看起來真的很危險一定要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雖然我沒有換過老化的線.看起來真的很危險一定要換

趕快跟烏骨雞學姐定購,我上次跟專民買的那一整卷高壓線還丟在一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趕快跟烏骨雞學姐定購,我上次跟專民買的那一整卷高壓線還丟在一旁。

對啊!記得我有登記20米雙色,但是後來沒下文,以為老大您吞了,忘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對啊!記得我有登記20米雙色,但是後來沒下文,以為老大您吞了,忘記了! ...

惠民只有紅色(高壓端),所以並沒有白色(低壓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惠民只有紅色(高壓端),所以並沒有白色(低壓端)。

有得用解決問題才是王道,低壓 端的細線比較好處理,
已經向烏骨雞學姐下單了,謝謝您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得用解決問題才是王道,低壓 端的細線比較好處理,
已經向烏骨雞學姐下單了,謝謝您嘍!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