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N225GDP2-RH 8X的迷思

楼主(2012-05-01):
問題是這樣
小弟有GV-N225GDP2-RH在主機板上設定8X時不能開機
但是在設定為4X時就可以開機
請教各位神人為蝦咪ㄟ發生

网友:
那顯卡可能只有4x
你強制開到8x當然不能開機

楼主:
抱歉是 技嘉GV-N62256DP2-RH 才對

AGP 8X 支援
提供 AGP 4X 的雙倍頻寬:每秒可達 2.1GB 的不間斷資料流,遠遠超過原有的每秒 1.1GB。使用精心調校的 AGP 8X 介面,結合 NVIDIA nForce3 MCP 及最新的 NVIDIA® GeForce™ 顯示卡,打造終極的遊戲平台。

网友:
請把主機板型號報上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是 技嘉GV-N62256DP2-RH 才對

AGP 8X 支援

大哥您好,
我是說您用的顯卡可能只有4X而已
主機板我也查過,8X支援
請檢查您的顯示卡
順便把顯示卡型號呈上來吧!

楼主:
RE: 技嘉GV-N62256DP2-RH 8X的迷思

主機板  Gigabyte GA-8S648 AGP 8 x 插槽
顯卡    Gigabyte GV-N62256DP2-RH
兩樣都有支援8X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機板  Gigabyte GA-8S648 AGP 8 x 插槽
顯卡    Gigabyte GV-N62256DP2-RH
兩樣都有支援8X

試著把BIOS全部還原預設值
原廠應該是預設為自動偵測顯示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著把BIOS全部還原預設值
原廠應該是預設為自動偵測顯示卡的

設定為AUTO不能開機
要設定為4X才能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設定為AUTO不能開機
要設定為4X才能開機

顯示卡插槽附近mos查查看
我只能跟你說這些了,我還不夠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插槽附近mos查查看
我只能跟你說這些了,我還不夠深入...

感謝大大的提示
小弟會去檢查

网友B:
我的看法...

這主機板與顯示卡均有支援AGP8X沒錯,我建議你做以下驗證....
1.找另一張8X的卡測試看看能否正確以8X模式運作,用CPU-Z看..

如果可以代表問題出在顯示卡上

2.確認系統安裝時你有安裝晶片組驅動程式(尤其AGP介面INF)

GeForce6200-GPU是原生PCI-E 16X介面的晶片,要以AGP8X
模式運作必須要有顆"橋接晶片"轉成AGP8X介面,如果主機板
能以其他卡用8X模式運作代表顯示卡上的橋接晶片可能出了
問題........

以上是我個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

這主機板與顯示卡均有支援AGP8X沒錯,我建議你做以下驗證....

感謝大大的指教
目前小弟是用nVIDIA GeForce FX 5200
主機板設定為AUTO
很顯然是顯示卡6200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教
目前小弟是用nVIDIA GeForce FX 5200
主機板設定為AUTO

那你可以看一下那張GF6200是不是有多顆橋接晶片(長方形)...
可能是它出問題...

你強制在BIOS中讓AGP模式跑8X會當機?
自動偵測才跑4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以看一下那張GF6200是不是有多顆橋接晶片(長方形)...
可能是它出問題...

設定為AUTO沒畫面不開機4X就沒有問題

网友:
晶片組bug吧,早時有些主機板 agp x4 只能用2x跑 像是一代名板 TUV4X +p3-s圖拉丁cpu,我找好多方法終於硬開4x會破圖

我朋友以前k6-2/500有AGP介面,但是不能用AGP介面顯卡,他有寫信去問,工程是回他說不能用AGP顯卡 <-很瞎吧
(主機板前三大之一)

一些晶片組廠商消失,沒再出不是沒原因,因為相容性差

n年前晶片組灌win7,灌最新驅動或用驅動人生找容性驅動,win7下看個pps會卡,灌xp看pps就不會卡
就知道好的晶片組能幫你多撐幾年用新win,不用換電腦

楼主:
感謝ll1ll2ll3tw大的指教
兩張版子都是技X嘉

网友:
感謝大大的指教
目前小弟是用nVIDIA GeForce FX 5200
主機板設定為AUTO
很顯然是顯示卡6200的問題

低階卡跑agp/4x8x效能差不多吧

GA-8S648 晶片組
北橋晶片: SiS648
南橋晶片: SiS963L

楼主:
感謝ll1ll2ll3tw 大
效能是無所謂只是有發現這種問題提出來
大家看看有沒有解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