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0x1求救

楼主(2012-05-01):
我電視機sony 40x1開機正常,但約十來分鐘後會產生許多紅色或藍或綠色的直條色帶佈滿整個畫個畫面!關機一陣子後又恢復正常接著又會同樣的畫面,最後會自動關機!據維修廠商說可能是T-con壞了,但沒有貨要等!有網友告訴我說可能是主機板故障,我有觀察到似乎和溼度有一定的關聯,溼度愈高愈容易故障,去年夏天幾乎都沒生故障,我不是科班的,只想快點修好!我住台中東 海大學附近,有請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
型號 是不是  KLH-40X1

1366x768 面板

有故障圖片嗎  上傳圖片吧

网友:
ferra 大發錯區了!
請上傳圖片!

网友:
有圖才會有真相喔!

网友A:
個人覺得描述的故障狀況是排線氧化@@!!

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覺得描述的故障狀況是排線氧化@@!!

可以試試!!

eson0724 所說的排線氧化我也覺得最可能!因為大肚山上溼氣重,我有一台用了十五年sony映像管電視,幾年前故障,結果搬到三樓房間後自己就好了!但我是新手不會傳圖耶!而且不太敢自己拆,不曉得我住家附近(台中東海大學)有沒有大大可以幫我,我願意付工資,感激不已!

网友B:
若是過保, 就拆來自己看看, 如果外觀是很明顯的問題, 那自己處理還 ok, 省錢.

若是真的不行, 再送修理電器的店家處理也不遲.

目前修了兩台液晶螢幕, 都是很軟的只換電容就 ok 的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過保, 就拆來自己看看, 如果外觀是很明顯的問題, 那自己處理還 ok, 省錢.

若是真的不行, 再送修理電器 ...

謝Barlos 大大,明天想先拿去附近的電器行維修看看!若真不行就北上求助褚兄!

网友:
KDL-40X1 日規 頂級 機種喔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據褚兄的說法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但沒得換!看來得找時間親自北上去請褚兄幫忙看看是否能直接用修的!真後悔買水貨成了孤兒!特此將所拍的電視背面po上給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日製日規的機器請不要找電器行
請直接找原購買的店家或直接找進口的貿易商
或是板上真正有維修這類型機器的高手
不然很容易變的更慘
圖看起來面板壞的機率很高,40X1 ,台規有一台對映機種 40X4000
可以google看看,這種情況幾乎都是面板,似乎沒遇過是排線,T-CON,或是AD而造成這種情況
(以 SONY X 系列而言),看你運氣有沒有比較好了
46X4000 新宇報 36000
46X1送日本,貿易商報28000 (含運費,報關)
40吋沒送過,不知道價錢
X 系列災情慘重,清一色 三星面板

网友C:
來來來送過來

网友:
台中有一家專門在修液晶電視的, 露天有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來來送過來

我實在有點納悶,昨天把背板拆了後再加強力除濕,開機畫面顯示正常的次數及時間都變多了,板上大家的意見我也不知該如何行動,一台電視搞那麼久實在很累!有沒有人在台中可以救我呀!實在不想為了這電視再奔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實在有點納悶,昨天把背板拆了後再加強力除濕,開機畫面顯示正常的次數及時間都變多了,板上大家的意見 ...

謝謝Barlos 大大!

楼主(2012-06-07):
經過了一個月,我的40x1終於修好了!電源及AD壞了,謝謝Barlos 大大介紹的店家,陳老闆的功力真不是蓋的,一樣一樣查換電子零件而不是換整塊板(好像板也缺貨)這年頭願意這樣修的人已經不多了!所以在此大大地推薦與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