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SUS準系統電源 ATP-1505 過電不起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02):
一台華的準系統上電不開機,測試後確定是電供異常,
因是特殊尺寸,故只能修看看了。

規格

我的最愛,電容爆了

更換後

故障的電容

上電測試
+5VSB

3.3V

5V

12V(偏低,上主機板後正常)

啟動了

完修~撿到軟的。

网友:
不軟阿= =
這種PW要拆就要花點時間了...為了那幾顆花費時間應該不少
在連接線旁...還有點膠XD
我換的話最快搞不好要一個小時0.0

這機器如果是遇到我只有報廢一途....

网友:
這型電供我也遇過一顆.
本以為換電容修好,但是使用1~4小時就會不定時斷電.
沒零件可換,現還丟在一旁.

网友(2012-06-01):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