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確認這隻二極體的規格

楼主(2012-05-02):
這隻二極管是玻璃管封裝,在大同P42BSMH電源板上的VSB電路上,
用指針電表量測,雙向都在5歐姆以下,應是壞了?
零件身上印有三個英文字母"B3D",經多次組合結果,能查到資料的是 "DB3"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LECTRONICS/DB3.html

但是基板上的零件編號文字是 "ZD101" 和所查到的 "TRIGGER DIODES" 不知是否同類?

下面這張是 "3"

下面這張是 "B"

這張看起來像 "D"

网友:
參考一下這一篇 :

請教稽納二極體崩潰電壓標示(已瞭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52-1-1.html

网友A:
DB3是DIAC  所以不是它
我認為D應該是0,正確CODE是 B30
BZX55-B30=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3是DIAC  所以不是它
我認為D應該是0,正確CODE是 B30
BZX55-B30=30V

感謝您提供那麼好的資訊,我也認為在 VIPer22A PWM IC 的VDD接腳上不會用 DIAC ,雖然它也是30V的規格。

那請教您如何由這麼少的資料能查到這隻然納管的資料呢?

B30在電路中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那麼好的資訊,我也認為在 VIPer22A PWM IC 的VDD接腳上不會用 DIAC ,雖然它也是30V的規格。

如果確定是接在第4腳(VDD)對地的話,那稽納電壓值應該不是要求很準確,
因為以常見VIPer22A電路通常沒接這顆zener,看一下與zener並聯的電解電容耐壓多少?
zener電壓不會超過這顆電容耐壓。

VIPer22A工作電壓很廣,8~35V都能正常工作,拿掉zener應該也都還能正常工作才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那麼好的資訊,我也認為在 VIPer22A PWM IC 的VDD接腳上不會用 DIAC ,雖然它也是30V的規格。

手邊剛好有用VIPer22A做的ADAPTER,拆開來測量VDD對地工作電壓是11.5V,
或許變壓器設計不同工作電壓不一定一樣,但可作為參考。

我這ADAPTER在VIPer22A第4腳並沒有接zener到地,只接電容對地、
從變壓器來的整流二極體、與1顆電阻到光耦合器,第4腳只有連接這三樣零件。

如果這顆保護用zener掛了,那VIPer22A大概也難保了,周邊零件也有壞掉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邊剛好有用VIPer22A做的ADAPTER,拆開來測量VDD對地工作電壓是11.5V,
或許變壓器設計不同工作電壓不一 ...

這是 5VSB 電路,跑了一下線路
與ZINER 並聯的電容是22uF/50V, 但是供電源頭的 R103 阻值大到 244 MΩ,
若這隻電阻沒問題,橋整過來的電壓約170VDC左右
電流為 170/240M= ?? 沒這麼小吧?
這會是 ZINER 短路,電阻也一起掛了?
可是把 VIPer22A 拔到別處測試,卻是好的!

网友A:
一般小功率交換式都沒有這顆ZENER,但您這電源板應該是電漿的吧!
電路是不是有什麼特別需求?並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功率交換式都沒有這顆ZENER,但您這電源板應該是電漿的吧!
電路是不是有什麼特別需求?並不清楚. ...

沒錯是大同電漿電源板的待機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 5VSB 電路,跑了一下線路
與ZINER 並聯的電容是22uF/50V, 但是供電源頭的 R103 阻值大到 244 MΩ,

看第一張照片,R103阻值好像沒那麼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 5VSB 電路,跑了一下線路
與ZINER 並聯的電容是22uF/50V, 但是供電源頭的 R103 阻值大到 244 MΩ,

VIPer22A工作電源內部可以自己產生,是從DRAIN經定電流供應到VDD,
待VDD電壓上升到14V之後開始啟動工作,啟動之後接下來就由主變壓器繞組提供工作電壓,
從HV電源經電阻引入,應該不是作為工作電源之用。

第4腳線路您再追一下,應該還有連接到其他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Per22A工作電源內部可以自己產生,是從DRAIN經定電流供應到VDD,
待VDD電壓上升到14V之後開始啟動工作 ...

重新再跑一次線路,發現有錯,7樓圖中 R103 的左側應連接至變壓器,而不是直接由橋整供電,而且
R103 阻值顯然不對,色碼是紅黃黑橙棕,所以阻值應是240*10^3 1%歐姆,也就是240KΩ 1%,若是如此這隻電阻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