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7v15 的fbt有火花

楼主(2012-05-02):
請問紅色的地方會有火花是fbt 故障嗎?

有火花時 電視會有雜訊和雜音 沒有時 正常

网友A:
去電子接買一條~~高壓膠
把漏電的地方洗乾淨~~用香蕉水
再用高壓膠塗上去~~約3小時(等他乾)
開電試試看~~不會就可以交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電子接買一條~~高壓膠
把漏電的地方洗乾淨~~用香蕉水
再用高壓膠塗上去~~約3小時(等他乾)

是自用不用交機
它很像是在線內有火花
火花大約一分鐘後這沒有了

高壓膠-是要用在高壓帽那裡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用不用交機
它很像是在線內有火花
火花大約一分鐘後這沒有了

建議直接換一顆新的

如果從內部跳火到外部 基本上路徑都已經有了你整理沒有什麼用

只能撐一陣子~不久又會再漏電跳火

嚴重的話~~會燒垂直IC或ABL線路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