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求助]SMC WBR14-G TW SYSTEM 設定會跑掉

楼主(2012-05-02):
大家好
我有一台 SMC WBR14-G TW , 它的問題是如果一星期以上沒有插電源
SYSTEM部份的設定, 包含 WAN /WIRELESS 的設定, 都會跑掉, 但是 LAN 的份卻不會跑掉

已經刷洗過板子, 也檢查過電容, 請問是不是CMOS的元原件有問題啊??
該如何維修??
其實不修的話, 就是辛苦點重設

网友:
難不成裏頭有金電容?
或許電源不拔掉就不會了吧,不會吃多少電的。

楼主:
金電容??這是什麼??
是的, 如果一直插著電就不會消失, 因為不常用所以才會拆下來, 等要用的時候就很麻煩了, 因為它是掛在區網內的方式, 所以才會設定一堆

网友A:
還是有eeeprom超過了擦寫次數,
寫不進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電容??這是什麼??
是的, 如果一直插著電就不會消失, 因為不常用所以才會拆下來, 等要用的時候就很麻煩了, ...

金電容!!有點類似主機板的CR2032...
拆開來看!!應該會有那種扁扁一顆~~約1F的
會慢慢放電所以設定會跑掉

拍照上來看看吧

楼主:
板子上看不到類似的, 我只能上傳 480x320 可以看嗎??
不是說小於 2M 嗎, 怎麼連 300k 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有eeeprom超過了擦寫次數,
寫不進去了!

可以寫進去, 只是如果超過一週以上沒插電源, 只有特定的資料 reset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金電容,
圖片的左上角有一顆有貼貼紙的晶片,
這一顆可能是flash rom,
可以看型號嗎?

楼主:
S29AL016M90TA102
0511AGB H
004SPANSION

网友:
外接電源不穩的話也會有這種情形,自己一部也有別人不要的SMC,也是設定會流失,後來改掉外接變壓器就好了,手邊有的話先換看看

楼主:
變壓器換過了, 它的問題是, 不插電過一星期, 會流失wan/system兩個設定會跑回預設值
如果變壓器一直插著供電, 就沒問題

各位前輩, 還是無解嗎?? 只能一直插著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29AL016M90TA102
0511AGB H
004SPANSION

查了一下,這是一顆3.0V ONLY的FLASH ROM
死馬當活馬醫,
要不要先看一下DATASHEET
量測一下電壓,在後追下去!

楼主:
謝謝大大, 果然薑是老的辣, 剛看了 DATA SHEET , 真是恐怖啊, 難怪晶片工程師可以年薪百萬了
我先把手上的工作結束完, 再來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