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網拍18650行動電源

楼主(2012-05-02):
因為自己跟老婆都有智慧手機,所以覺得行動電源似乎是必要入手的東西
於是上網買到一款行動電源,使用18650電池
回來第一件事就來扒光拍裸照
這是電路板正面,下方是正極,四顆電池用並聯方式

正面

正面

這是背面

背面

背面

發現有三顆IC的編號被磨掉

編號磨去

編號磨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E9%9B%BB%E6%BA%90
搜尋版上的文章,狼大有修復過一組
發覺狼大的那組用料實在好太多
難怪我這款行動電源不含電池的價格,目前網拍殺到250有找
狼大款(關鍵字1879)卻是3倍價格以上,因為使用了MAX1879恆流充電晶片

因此想請教站上前輩們,小弟這款行動電源在使用上有無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三顆被磨去編號的晶片,有可能分析出他們的來歷嗎?

网友:
狼大修的這款
全新價真是貴...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74092794
樓主這款網拍大概500~800元左右而且還含電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240331166

网友:
這款最需注意之處,就是電池極性不要放反,尤其是電池間,因為電池並聯端子間沒有自復保險絲,所以電池一正一反裝進去等同直接短路
14隻腳被磨掉的IC很明顯是四包裝OPA,因為那裡是電量指示電路(OPA構成比較電路)
另外兩個8腳IC就要看電路才能確定用途

楼主:
多謝狼大的提醒還有其他兩位的比價
目前這款又看到新版本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66814068

淘寶價格雖然換算很低,可是那都沒加上運費,
如果只單獨買這麼一個電源盒,運費就快一樣多錢了

考慮再買個新版本的當成備品,因為如果剛好爆掉那兩顆沒號碼的IC
也只能直接換新了

网友:
請教一下
這種類型的產品
是否可充(導航機)此類小安培數產品???
謝謝..

楼主:
站上的前輩說:標示的輸出A數,代表的是最大輸出,不是固定輸出...
就像汽車號稱140匹馬力,難道倒車時,要用到140匹輸出嗎?
狼大曾說過,輸出的電流要視裝置的需求而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E9%9B%BB%E6%BA%90
狼大修復的這篇中,有幾個人不是說要給行車紀錄器跟GPS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狼大的提醒還有其他兩位的比價
目前這款又看到新版本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6681 ...

米兄講的這款,有用狼大說的MAX1879恆流充電晶片嗎? 還是有哪位仁兄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兄講的這款,有用狼大說的MAX1879恆流充電晶片嗎? 還是有哪位仁兄知道?

您用價格來判斷看看就知道有沒有用到了.......

网友:
淘寶上很多行動電源外觀看起來都一樣,但是裡面的電路設計差很多,這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005601380 是用1879晶片做的,價格就差很多。

网友B(2012-06-14):
引用 楼主:
站上的前輩說:標示的輸出A數,代表的是最大輸出,不是固定輸出...
就像汽車號稱140匹馬力,難道倒車時,要 ...

小弟好奇一問,如果給平板電腦用,可以一邊充電一邊使用嗎?
話說,筆記型電腦都可以插上電源供應器使用了,那平板電腦是否也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好奇一問,如果給平板電腦用,可以一邊充電一邊使用嗎?
話說,筆記型電腦都可以插上電源供應器使用 ...

理論上應該可以
但,有些平板的系統會設計成,你接上外部電源時,不給你操作,會跑出『充電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好奇一問,如果給平板電腦用,可以一邊充電一邊使用嗎?
話說,筆記型電腦都可以插上電源供應器使用 ...

我曾看到賣家的問與答,有人問過能不能電池盒一邊充電,一邊輸出給手機或平板用

印象中的答案是 : 不建議

网友:
對ㄚ,我的平板賣家也建議我不要一邊充電,一邊使用平板電腦
但是,為何筆記型電腦就可以,真怪....

网友C:
說實話,那個恆流充電,個人還是真的覺得很怪~
電池充電過程應該都有一個從未飽和到飽和的曲線~
如果待充電器已經處於即將飽電的情況~
真的還能用恆充方式來充電嗎??
手機裡的相關線路難道不會做限流嗎??
我實在很懷疑~
為了在充電側和待充側在電壓即將飽電的情況~
充電側和待充側的電壓會越來越接近~
然後,因為電位差變小了,如果充電側仍想維持2A的恆定電流來輸出~
勢必要調高電壓~
不然實在不太可能可以維持恆流2A~
如果像HTC的手機,接電腦時充電限流最高500mA~
接原廠變壓器時限流最高1A~
那我用這顆行動電源卻硬塞2A到我的手機~
多出來的1A要怎麼辦??
充電IC拿來發熱自HIGH嗎..

當初想買行動電源時也是看上那款的用料不錯,但是最後還是沒下手~
就是對那個賣家所提的充電概念實在和自己所學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後來也沒下手買..@@
後來又看上另一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306122280
用料也不錯....可是....好像更貴....
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買....
結果最近又看上另一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133238297
但因為看不到裡面的東西..重點是..一樣不便宜....
所以也是遲遲不敢下手~~

网友:
剛剛看了10樓的站友貼的那個淘寶賣家寫的..
個人就覺得比較OK~
MAX1879恆流工作原理~
應該是在升壓的過程不會為了升壓而降低電流~
而是升壓時,充電晶片的功率也會跟著變大,因為升壓後仍可以維和升壓前一樣的最大輸出電流~
這樣就合理多了....:)

以上為個人觀點~
如果觀念不正確,也請站友們不吝指教~
狼大如果有看到,可以的話也幫小弟看看,我的觀念是不是有什麼不正確~
以免誤導站友們..

网友(2012-09-02):
引用 网友C:
說實話,那個恆流充電,個人還是真的覺得很怪~
電池充電過程應該都有一個從未飽和到飽和的曲線~
如果待充電 ...

充電器經常使用一種"雙定"的的電路,就是前級用定電壓,其輸出就是次級用定電流,然後定電流輸出去充電,
當電池電壓上升到飽和點時,次級就無法再提高電壓了,於是維持在電池的飽和電壓,
如果電池沒有離開充電器(通常像UPS,緊急照明燈...),時間日久之後只要電池自放電或其他因素使電壓下降,又會自動充電,也就是一直維持電池在充滿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