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變壓器裡小東西是什麼東西?

楼主(2012-05-02):
下面圖片是什麼東西??還有台南這個在哪裡買

网友:
我的眼睛老花,看不清楚圖~~

网友:
若是SCK 2R55A

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929988034&

有規格
NTC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2.5欧姆@25度;最大稳态电流:5A

量零件直徑 找規格2.5歐姆  5A
SCK xx srie.pdf (266.23 KB, 下載次數: 78)

或另一種規格 2.5D-11

楼主:
SCK 2R55A台南在哪裡買到???

楼主:
台灣網路拍賣有沒有在賣要支付現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灣網路拍賣有沒有在賣要支付現金!!

去找壞掉了POWER裡面應該也會有..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壞掉了POWER裡面應該也會有..
加油~

電源供應器裡面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供應器裡面有嗎?

型號規格是否相同我就不確定!!
但您如果身邊有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號規格是否相同我就不確定!!
但您如果身邊有可以參考一下!

相同型號變壓器無故障~沒其他嗎?

楼主:
請問三用電表量測SCK 2R55A熱敏電阻
正常數字多少?~不正常數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