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AHA GX-50 請教跳針問題

楼主(2012-05-02):
鄰居丟了一台YAMAHA GX-50 我把他撿回來.接上電源正常.但無法偵測到CD片.把雷射頭用酒精擦一下.可以抓到CD片了.不過會跳針嚴重會跳首.請問這個現象是雷射頭老化嗎?

网友:
有試著把功率加大嗎?
在雷射頭旁邊有個可調式VR
找一下
找到之後先記住原本的位置,在順時針調一點點點點點就好
在上機試試看,不行再調,如果調了很多還是沒辦法
換雷射頭吧!

网友A:
#2的建議不錯~
但是當雷射頭老化透過調整VR的手段
大概都能硬撐一陣子
然後會在老化更嚴重!

反過頭來
目前都講求CostDown!
有可能光學透鏡是塑膠做的
實際上已經是塑膠老化造成失焦...
所以有可能調整VR後用處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的建議不錯~
但是當雷射頭老化透過調整VR的手段
大概都能硬撐一陣子

感謝ling751am大的教導, 應該是雷射頭老化了,我一點一點調都一樣,調太多又偵測不到cd.我想這台YAMAHA GX-50 有10年了吧.考慮要送去換雷射頭看看.不知道值得嗎?自己的以換嗎?

网友:
...10年送去換雷射頭!
應該不合算

但可以找找看雷射頭型號(料號)
網路上看看能不能挖到寶~

网友:
聲音如果還不錯外觀尚佳可考慮換CD頭.告訴你馬達要一起換才會完全.帶動CD頭前進後退的塑膠齒輪要一併檢查加點油保持順暢.祝DIY成功.

网友:
建議換雷射頭,調整功率不成反而傷到板子,國內找新的雷射頭比較困難,碰碰運氣或者你可以到恆茂電子材料問問看有沒有,祝你成功。

网友(2012-08-14):
有的不見得是雷射頭老化喔,CD片刮傷太深也會導致跳曲或是CD片太髒也會!

网友(2012-09-21):
首先是先擦雷射頭是正確的,但是雷射頭一旦老化雷射頭的功率一定會衰減的,調整過後久了之後還會出現同樣的問,建議你如果要調整VR必須先用奇異筆做好記號再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