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800VM記億體導致不開機-維修中

楼主(2012-05-02):
大家好
今天上來跟大家求救囉,因我不知道下來如何修囉
就是這幾天在修華碩P5P800VM主機板數片,其中兩三片為agp下mos故障及爆容
造成南橋供電有問題,但另外一個通病是,它兩組記億體插靠atx的兩支可開機
但插cpu那兩支就不開機卡碼,我量了電壓為
電壓2.5v 系統總線3.3v 時鐘2.5v

它是雙通道主機板沒錯,不管插一支或二支,只要插cpu那邊的插座就卡碼不開機
我有清過插座無效

下列實物拍攝讀圖

出現的卡碼有這幾個

如果都插atx這邊都可開機順利

目前手上有兩三片這樣的,電壓量都因該是正常的
請問我如何再作下一步量測找出問題呢?3Q~

网友A:
建議版大
先目測看看主機板正面與背面CPU至RAM的線路有無斷線
小弟先前遇到過幾塊都是斷線引起的
提供版大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版大
先目測看看主機板正面與背面CPU至RAM的線路有無斷線
小弟先前遇到過幾塊都是斷線引起的

請問你說的是數據線的部份嗎?如果量對地阻值行嗎?
因斷線因該會無窮大為1才是,比眼睛看來的輕鬆
這是我的想法不知可行嗎?

如果沒斷難不成cpu座有空焊囉~那就無解囉~

网友A:
說錯了~應該是北橋到RAM才對
可以試著壓北橋看看
有可能是北橋空焊

网友B:
可以參考Chi大的大作http://bbs.pigoo.com/thread-37309-1-1.html應該會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參考Chi大的大作http://bbs.pigoo.com/thread-37309-1-1.html應該會有方向

謝謝jack大提供的文章,果然看後有方向,我記億體旁邊電阻和電容很可疑
我在來量看看,眼力大考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錯了~應該是北橋到RAM才對
可以試著壓北橋看看
有可能是北橋空焊

謝謝提供好的方法法,我會試一下,但印像中有些線好像也有到cpu樣子~

网友C:
BIOS也是很有可能!!,更新一下看看或是降版本,也許會有可能撿到軟的

网友C:
再補一個,把記憶體的插槽給清理一下,排除一下氧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12208-1-1.html

Try Try吧!

tony大
看了你之前的文章跟我遇到情形可說相似度看一樣
只有差型號而已,我量電壓也是都正常

我到沒想過它跟bios會有瓜葛,想請問一下我沒偪程器
可以用可開機那邊先開做更新可以嗎?
如果官方沒新的bios是不是一定要bios編程器重新刷呢?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也是很有可能!!,更新一下看看或是降版本,也許會有可能撿到軟的

謝max大真是長知識囉,沒想過bios跟記憶體有關係
目前是知道開機開不起來有舊文提到跟bios有關
倒是沒看過記憶體和bios部分,真是QQ

网友C:
我是有遇過一些因為BIOS資料遺失造成不開機的狀況
比如....
1.過電跑一下後斷電(很像12V短路)
2.PS2鍵盤失效
3.開機不穩定(隨機當機)
4.外接顯示卡無法開機
等等........
再刷新BIOS後都有成功修復的機會

因為還有另外一組記憶體插槽可以開機,所以只要能開機,就可以在DOS下更新BIOS不用拿到燒錄機刷新
..PS(不過我也是有遇過用軟體刷問題還是存在,一定要用燒錄機重燒的板子,不過記憶中很少)

网友:
交叉比對, 先從比較省工的先試起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補一個,把記憶體的插槽給清理一下,排除一下氧化問題

清插座我有試過但沒效
目前故障二三片都是壞同一組記憶體插座
因該不會注死都是氧化同樣地方,倒是北橋同時虛焊同一個地方有可能
但另一組又可開機所以機率偏小

目前篇下列三點查
1.bios更新
2.記憶體1 pin參考電壓比較
3.旁邊smd電容及smd電阻查一下

3q~大大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遇過一些因為BIOS資料遺失造成不開機的狀況
比如....
1.過電跑一下後斷電(很像12V短路)

max大說的第三點我相信也有關係,最近親身體驗
因公司的電腦過三年主機板故障都是買新主機板來替換
結果今年年初我們新買的主機板型號技嘉GA-G41MT-D3PT不經常死當
它的當法是滑鼠和鍵盤都沒反應連大小燈號也是按沒反應,買十片有八片這樣
我就很傻眼,把他退給商家他們都說沒有問題,因它沒固定的當機時間和程式
所以商家也測不出來它們也送技嘉退回也說沒問題.....(商家快被我們稿瘋囉)
但這個當機有一個暫時減少當機方法,就是把cpu核心電壓調低,可減輕當機數
在這理學了不少我就開始自己找問題,當然先PCR開始囉,量了各各重點電壓都沒
問題,我就懷疑bios中的auto判斷電壓為1.375v有問題,不是PWM讀的VID有問題
就是bios的程式有問題,於是就跟商家拿它們之前送技嘉維修單號跟技嘉聯駱了
跟技嘉工程師pcr和cpu核心電壓開始討論,於是技嘉就請我拿兩三片給它們測
連cpu和記億體,在這幾二三個月來技嘉也有打數通電話跟我回報,到上個月回報
說確定bios軔體有問題送它們efi工程師處理了,到這周打給我說軔體有新版
並且需換掉cpu和pwm附近一顆smd電阻,問我目前我們公司有多少片這個型號
我沒數過到是數十片但多少我不清楚,而且都分散公司各角落了,公司一千台pc難找
後來才又用其它方法達到共識,目前還在跟技嘉處理中...

這個因該是算它們重大bug如果這理有技嘉工程師就知道我是誰囉
把它們bug說出來會不會被打死啊~~

它們解釋是說當進入作葉系統xp,cpu負載加重,導製電壓異常(跟那顆電阻有關)
我一直很想了解到底哪顆為何,但基本上人家不需要跟我們說這麼多,技術機密
如果大家有看到GA-G41MT-D3PT出F5版本BIOS就是修正我說的這個bug

謝謝大家在這邊教導才能找出問題跟技嘉工程師討論, 雖然不是自己全部修好的

网友A:
有可能是紅框裡的其中一顆SMD電阻吧!!
等他返修你在檢查看看~~
有換過一定看的出來
板大能把BIOS分享一下嗎?
官網目前也只有F4版本
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紅框裡的其中一顆SMD電阻吧!!
等他返修你在檢查看看~~
有換過一定看的出來

技嘉可能會先換其它片給我,因該不會是我送過去那兩片
我想換的smd電阻因該也是你標的那幾顆
這件事情稿超久的,去年底到現在囉~
這片市面喊停產囉,我們現在只能改買g41m-combo囉

bios分享是沒問題, 技嘉說這個新版需要換了那顆電阻才行
我是有跟它拿新版, 但我還沒在公司其它還沒改電阻下試過
如果可以在分享,不然讓大家越用越糟

版號目前還是f5b放官網還要一段時間

楼主:
今天下班把p5p800vm重新刷囉新版的bios
結果當然還是不行, 一樣會卡在d4 af上面
看來是硬體上的問題囉~明天再來良參考電壓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參考Chi大的大作http://bbs.pigoo.com/thread-37309-1-1.html應該會有方向

因昨天刷了bios無效今天朝參考電壓做測試
可能ddr比較舊一直找不到腳位圖,不是失連就是表格腳位圖
収尋似乎參考電壓因該也是第一支腳,因不知主板1pin方向哪邊做了下列測量
請大家在指導,感覺因該是正常的,數據線和地址線對地阻值量了也都ok排除北橋問題

不是小弟覽的查一時找不到向主板排列的腳位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昨天刷了bios無效今天朝參考電壓做測試
可能ddr比較舊一直找不到腳位圖,不是失連就是表格腳位圖
収尋似 ...

http://pinouts.ru/Memory/dimm_184p_pinout.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pinouts.ru/Memory/dimm_184p_pinout.shtml

謝s1大,目前看到的圖都跟s1大一樣都是表格方式表示
沒有像主板一樣排列的圖,請問第1腳的方向是在哪一邊下面還是上面呢?

目前可以確定第一腳為參考電壓腳囉~
如果參考電壓也正常那就難稿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s1大,目前看到的圖都跟s1大一樣都是表格方式表示
沒有像主板一樣排列的圖,請問第1腳的方向是在哪一邊下 ...

正面啊!插槽上面有標第一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面啊!插槽上面有標第一腳。

請問一下s1大, 如果電壓及時鐘和參考電壓都正常,bios也刷過囉
s1大有無維修建議給小弟,看來不好處理,我有跟另一組做比較
沒有不同處,但就是一組可開機一組卡瑪,地址和數據對地珇止也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s1大, 如果電壓及時鐘和參考電壓都正常,bios也刷過囉
s1大有無維修建議給小弟,看來不好處理,我有 ...

如果量測過依然沒問題,那麼傾向北橋故障、空焊的機會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量測過依然沒問題,那麼傾向北橋故障、空焊的機會較大。

s1大主要我覺得奇怪就是一組能開機另一組不行, 如北橋空焊
基本上開不了機才對,數據線和地址線都因該兩組該有不同的對地阻值才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s1大主要我覺得奇怪就是一組能開機另一組不行, 如北橋空焊
基本上開不了機才對,數據線和地址線都因該兩組 ...

這是不一定。除了量測阻抗外,還是需要檢測電壓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不一定。除了量測阻抗外,還是需要檢測電壓才行。

s1你說的量測電壓是記憶體電壓還是說北橋和記憶體座之間電路的電壓

目前電壓記憶體部分
電壓2.5  系統總線3.3   時鐘2.5
參考電壓我還沒搞清1pin哪邊(板子正面我找不到他標在哪邊)
但可確定它有其他電壓1.27V和1.34v

數據線540歐姆,地址490歐姆左右

网友C:
還可以這樣測試看看
對北橋施加壓力後再開機
看可不可以檢測出來是否為北橋空焊

网友F:
maxszzzzz 指的就是壓北橋 再開機看看 是否可以壓開 如果是 代表北橋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可以這樣測試看看
對北橋施加壓力後再開機
看可不可以檢測出來是否為北橋空焊 ...

今天下班又做了一些測試, 今天特別找機板正面是不是有標第一腳
終於有給它看到囉,後來量測第一腳參考電壓為四個插座是1.27v

看來參考電壓正常,我就想先查一下旁邊的電解電容, 發現它
們都有相連和記億體有些腳相連,但量測電解電容都只有30歐母
週邊相連的都是,明天想全部請下來測量一下好壞,也許電容問題
因阻值30歐母太可疑囉,但通電下電壓2.5和1.27v電壓都正常

北橋今天也有特地把開散熱片看一下,感覺還好,但有一個特定
當主機板不插ram和cpu它會發熱到散熱片很燙,我不知到是不是
真的北橋問題,因量記億體數據線和地址線都滿一致誤差都幾歐母而以

明天就做一下大家給的建議,壓壓北橋和查一下電解電容~

楼主:
今天把週邊的電容給請下來測量, 用電表量充放電正常

這五顆量充放電都沒問題

後來用高檔UT61E電表量電容容質有兩顆爆出快100uf
五顆都是820uf 6.3v

結果三顆勉強ok有兩顆差太多囉
好的三顆
壞的二顆

我不知到是不是這原因但我想汰換沒820uf也是用1000uf不是一樣超出嗎?
供大家參考給意見,3Q~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週邊的電容給請下來測量, 用電表量充放電正常

這篇文章可以解釋您的疑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28950-1-1.html

所以,那5顆都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篇文章可以解釋您的疑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28950-1-1.html

謝謝大大提供的文章
看了一下, 雖然不太完全明白意思,那它的意思是不是說
電表和電容表量出來正常但不代表它的濾波的功能沒問題
代表如果容值差5%以上的大都是故障的,  代表它濾波功能失效嚕~
是這個意思嗎?真希望真是換了電容就可以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文章
看了一下, 雖然不太完全明白意思,那它的意思是不是說
電表和電容表量出來正常但不代 ...

可以這麼說,祝您成功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這麼說,祝您成功完修!

難怪有時後送原廠主機板它們都是把一推電容先換掉在維修
也希望換了之後可以完修這個鬼問題

楼主:
今天下午把那五顆通通換新的1000uf 6.3v結果一樣不開機卡D4 AF
可能要查一下到底D4 AF是什麼囉~

我沒有820UF 只好換10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這麼說,祝您成功完修!

到今天目前為止電容換囉, 電壓也正常,還是找不出哪邊問題造成一組
記億體不開機,今天測量了北橋的對地阻值這樣是正常嗎? 因都偏低~

楼主:
請問這一個問題無解了嗎?是北橋的問提嗎?
j我有拿另一顆同樣板子bios開機也是卡D4 AF
很明顯跟BIOS無關囉~

网友H:
曾經在露拍買過1張瑕疵的939 sli系列的主板,當時的賣家是說去原廠換過整合橋風扇後導致主機怪怪的,到最後只剩1組記憶體槽可以開機,結果到我手上後全部無法開機,手上至少試了10多種牌子的記憶體,都不行,結果死馬當活馬醫,給cpu座加焊,就這樣莫名其妙地給我修好了,後來又遇到一張記憶體槽有問題的,一樣屢試不爽,或許是我運氣好,但還是提供給你個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曾經在露拍買過1張瑕疵的939 sli系列的主板,當時的賣家是說去原廠換過整合橋風扇後導致主機怪怪的,到最後只 ...

謝謝你提供建意,我量過對地阻值和其它片比較又相同, 所以一直不知問題在哪邊~

楼主:
不知大家還有其它建議嗎?目前修到這邊卡關囉,沒法在繼續囉~3Q

楼主:
請問一下這種雙通到的主機板控制是不是跑雙通道是靠北橋還是cpu 呢?
目前這樣延路修下來不知道哪邊故障~

難不成真是北橋KO,量數據線有些對地俎值都是會誤差10歐母以內也不知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可以這樣測試看看
對北橋施加壓力後再開機
看可不可以檢測出來是否為北橋空焊 ...

回max大我有測試過這個方法開不起來~壓住開機也是卡那個碼
所以不知是不是算北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xszzzzz 指的就是壓北橋 再開機看看 是否可以壓開 如果是 代表北橋空焊

我有試過max大的方法還是打不開~壓住北橋然後觸發開機一樣不能開機~
不知道是不是試算北橋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