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免錢的機車電瓶充電器

楼主(2012-05-03):
網拍很熱門的機車電瓶充電器,不到200塊。
想到偶的Majesty已經掛點好幾年了,很想買一組。

等一下,那明明就是個阿達不達接個鱷魚夾嘛!
偶很多阿達不達,找找看,竟然沒有12V的!
哈哈,找到筆電的充電器,19V。

紅的接電瓶正極,黑的接負極。
偶那顆電瓶只剩2.1V,剛接上時,電流大概0.5~0.7A。

不過要充電前,電瓶擺這麼久,水大概也乾了。
翹開免加水電瓶的封蓋。

應該加蒸餾水,偶那裡來的蒸餾水呀!
偶又很懶,想到要出去買就很累。
正準備隨便加點自來水,忽然慧根又起。
冰箱的霜,就是空氣中的水蒸氣凝結的。
加加加,千萬別加太多。極板濕潤就好,太多充電產生的氣體會把蓋子衝開!

真的可以充耶~大概充10幾個小時,恢復到12V多。

充飽時,氫氣也變多了。(是偶的手在搖,不是電瓶啦!)

令人緊張的時刻到了,裝上機車,耶!
有發動的聲音,不過還是發不起來。

火星塞也清了,偶準備清化油器。
不過馬車的殼好難拆呀!拆完馬桶,偶累啦,等有空再說吧~

网友A:
馬車是好車,雷大沒給它來個大改喔?1百5~6不是問題啦
啟動時電流電壓有量嗎
有時候空載電壓夠,可是發動一瞬間的耗電卻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車是好車,雷大沒給它來個大改喔?1百5~6不是問題啦
啟動時電流電壓有量嗎
有時候空載電壓夠,可是發動一 ...

改車要下重本呀!玩不起啦~

掛點一陣子後,曾經用別顆電瓶發過,也是有聲音卻發不起來。

偶有維修手冊,再研究看看。

网友B:
12.01V,如果電壓還是上不去,那就是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1V,如果電壓還是上不去,那就是掛了

可以一直給它充嗎?
有充到12.5V,可是充電器是19V的,偶就停止了。

网友C:
一般好像直流充電要大於電瓶的電流吧?!

像我車子少開,我都直接用無線電專用的電源供應器(輸出20A)
才推的動!!

充電監測就用電流表來看,如充飽時,電流是會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好像直流充電要大於電瓶的電流吧?!

像我車子少開,我都直接用無線電專用的電源供應器(輸出20A)

所以這種方法比較適合充機車。
電流一開始有量,後來就...
只發現阿達不達在充飽時有點壓降,本來19.8V,後來掉到15~1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來不敢充太飽,
看到這張表,
那偶還要再充一會兒~
謝謝啦~

网友E:
我也是騎馬車,好是好,零件太貴了!!

网友B:
不過小弟以前跟電瓶士學來的是
12.8V......100%
12.6V........80%
12.4V........60%
12.2V........40%
12V.........<20%,而且因為內阻升高,基本上已經輸出不了大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好像直流充電要大於電瓶的電流吧?!

像我車子少開,我都直接用無線電專用的電源供應器(輸出20A)

應該是直流充電要大於電瓶的電壓

鉛酸電瓶充飽另1個特徵是溫度上升,可以在沒有儀表時作為充電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騎馬車,好是好,零件太貴了!!

就是這樣,害得偶擱著好幾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小弟以前跟電瓶士學來的是
12.8V......100%
12.6V........80%

因為泡泡越冒越大聲,
所以就停止了。
記得剛充完還有12.5V。
那偶看可不可以充到12.8V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這樣,害得偶擱著好幾年了!

而且現在零件開始難買
我的勁戰後避震就是上馬車原廠
等了好久才買到

网友F:
俺多年前幫人救車, 也用過 19V 3A 直接充 45AH 電池,

大約4小時, 充到約 14V

在繼續充了8小時後, 他的電壓反而回到12.8V, 電流最大是 3A

水滾是正常的, 但是要注意溫度

後來也成功發動車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多年前幫人救車, 也用過 19V 3A 直接充 45AH 電池,

大約4小時, 充到約 14V

原諒小弟技癢,想切磋一下英語。
撇開fail的用法,小弟以為strat應為start.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諒小弟技癢,想切磋一下英語。
撇開fail的用法,小弟以為strat應為start.

哦.....
難怪當年被當掉, 錯字太多的緣故

网友:
那個應該治標不治本.
如果某一缸的硫酸液的比重已經跑掉了 再怎麼充也有限
最好的方法是重新換液體
不過具有危險性.
如果沒有經驗還是不要亂搞~非常不建議.

网友G(2012-08-16):
rex560810大大:

那個200元的充電器可以買,或則可以自己作,那是電容降壓+全波整流、沒濾波電容的。
它的效果比你那個阿達股達的好,因為你那個阿達股達有電容濾波,充電效果不好!!

更重要的是,沒濾波電容,就變成脈衝式的充電方式,其大幅度的電壓變動方式可以逐漸還原頑固的硫化物、達到電池再生的效果!!

而且使用電容降壓方式,會依據電池的充電狀況,自動逐漸提升電壓而不會讓電流大幅變化,因此如果能以電池10分之1容量的電流、進行20小時的慢速充電(即過充1倍),幾乎可以還原80%以上的頑固的硫化。

當電極板上的頑固的硫化物完全清除之後,再過度的微量充電(10分之1容量),其實只是將水電解而已,不傷電池,頂多只是水分蒸發掉1些而已,加點蒸琉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rex560810大大:

那個200元的充電器可以買,或則可以自己作,那是電容降壓+全波整流、沒濾波電容的。

哇~原來有學問的呀~
A-John大這麼瞭解
想必也是拆解達人囉~

网友H:
雷大
你用19V / 3.16A的阿達布達充12V  / 7A的電瓶
說實在的,很替你擔心
這類型的電瓶,放電終止電壓是10.5V,飽和電壓是14.5V
標準充電電流是 0.7A *10小時
加上你的變壓器並沒有定電壓定電流裝置
絕對有可能造成意外,還請雷大 您 多加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雷大
你用19V / 3.16A的阿達布達充12V  / 7A的電瓶
說實在的,很替你擔心

感謝雄大提醒
小弟拍完照竟然都沒注意到電瓶上的數據
不過充電時都有在旁邊
要離開時也會先中止

當初只想讓它能發動機車
之後讓機車的的發電機充它
想不到有發動的聲音卻還是發不起來

网友I:
如果能把充電電壓調降,應該更好更安全。
記得有個名詞: (希望數字沒記錯)
均充電壓: 14.4V (將6組極板(CELL)均衡充電達飽電狀況)
浮充電壓: 13.6V (長時間維持電池在飽電狀態),約為汽機車系統電壓。
經驗記得在充電時微調輸出電壓,充電電流變化明顯(可能是我的可變電阻品質太差)!?
靠Adapter本身限電流(3.16A),初期充汽車電瓶或許安全,但是飽電之後可能充電電流還是3.16A,正在(3.16A)電解水大量冒氣泡。
若能修改控制其輸出電壓(可調)不失為一簡便安全電瓶充電器。(充電初期先限電流,電壓提升後限電壓)。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如果能把充電電壓調降,應該更好更安全。
記得有個名詞: (希望數字沒記錯)
均充電壓: 14.4V (將6組極板(CEL ...

別忘了該變壓器的規格是 19V / 3.14A
最大充電電流是會受到變壓器內部"限流保護"(OCP)沒錯
在沒有進入OCP的狀況下,電壓可是會持續一直輸出(超過14.5V)
也就是說,變壓器並不知道電瓶已經充飽電了
電流在3.14A以下,仍然持續輸出19V對電瓶充電
而且,以3.14A對這個電瓶充電屬急速充電
對電瓶來說並非是件好事

修改阿達布達工程浩大
直接加一塊"定電壓定電流模組"比較快
例如下列商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215504026
要加這個模組,不如買樓主1#的第一張照片裡的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別忘了該變壓器的規格是 19V / 3.14A
最大充電電流是會受到變壓器內部"限流保護"(OCP)沒錯
在沒有進入OCP ...

曾經修改 19V Adapter 內TL431附近電阻電路引出以可變電阻(固定在外)調整輸出電壓(欺騙分壓迴路,電壓已經達到19VDC),19V---->可調13.6VDC 供給拆下的汽車音響在家使用。
就充電簡單、安全可行性:
1.必要時,用三用電表量測輸出電壓充電電流。
2.充電初期電流若覺得太大: 對策就是降低(調整)輸出電壓充電。
3.電瓶電壓上升後,最大電壓就是以14.4V(均充)數小時,若不立即使用電瓶,則維持13.6V(浮充),保持滿電。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感謝鼓勵與之前同好提供汽車音響AUX-IN 接法:

原19V/3.16A adapter

原19V/3.16A adapter

可變103太大,不易微調電壓

可變103太大,不易微調電壓

toyota UAX-IN

toyota UAX-IN

19V-->14.5V

19V-->14.5V

19V/3.16A adapter

19V/3.16A adapter

网友:
大大,您也太猛了。明明是支掏耳棒,卻可以用來掀電瓶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車要下重本呀!玩不起啦~

掛點一陣子後,曾經用別顆電瓶發過,也是有聲音卻發不起來。

電瓶正常電壓不會低於 10.5V,因為只要超過這個界線,電瓶會產生化學變化,鉛板被硫化物包住,看樣子您的電瓶有一把年記了。

网友J:
會有發動的聲音~~~
但是是否有跳電????
把火星塞接觸鐵的地方(高壓帽要接)
看看是否有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會有發動的聲音~~~
但是是否有跳電????
把火星塞接觸鐵的地方(高壓帽要接)

已經過了3個月了
當時有試這個方法
記得是有

那次搞的滿身重汗
一直到現在還懶得繼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經過了3個月了
當時有試這個方法
記得是有

把空氣略清器猜除~~~
(電瓶)有電之情況下
1.用手放置入風口
2.按下啟動健~~
3.是否手上脆有油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空氣略清器猜除~~~
(電瓶)有電之情況下
1.用手放置入風口

這個方式是測機油過多嗎?

偶不知何時才會有動力再去修理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這個方式是測機油過多嗎?

偶不知何時才會有動力再去修理了

這是在測試
缸壓與強制吸油

除非~~
你的腳踏踩起來~~
軟軟的~~
(無缸壓)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是在測試
缸壓與強制吸油

那應該缸壓還算正常吧

記得停擺之前的經驗

踩發桿不會軟軟的

甚至還有幾回踩不太下去~

网友J:
你會不會是皮帶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會不會是皮帶掛點????

這個...偶就沒研究了
皮帶掛點不是會鬆鬆的嗎?

這台馬車
自從偶天真的拿來給汽車"務"電
汽車沒發起來不打緊
馬車的電系嚴重內傷

首先應該是整流器掛了搞到液晶表燒毀
換了副廠品
騎著沒時速表一陣子

過些時候顧路
CDI壞了
換中古的

後來又發不動了
換發電機與CDI

又發不動
就放棄了

已經擺了一兩年了

网友J:
哈哈哈~~~
納前輩如果有要修的話~~~
小第一步一步的指導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應該缸壓還算正常吧

記得停擺之前的經驗

踩不太下去要懷疑有縮缸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偶就沒研究了
皮帶掛點不是會鬆鬆的嗎?

樓主您會不會正負極接錯,正接的話不太可能導致機車電系內傷,一般4輪車的發電機穩壓器輸出範圍13.5V-15.5V(NISSAN),跟2輪的差不多,不至於因為阿斯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哈~~~
納前輩如果有要修的話~~~
小第一步一步的指導前輩~~

賣安內共啦~
修理機車,您才是先進呀~
偶目前只能懷疑化油器的膜片破裂
因為掛點之前,借別人的電瓶試,還大致上發得起來
想不到擺一陣子就發不動了><
一步一步來的話
怕機絲頭不夠齊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會不會正負極接錯,正接的話不太可能導致機車電系內傷,一般4輪車的發電機穩壓器輸出範圍13.5V-15. ...

應該沒有呀
機車先發動再接的
後來的症狀不是馬上發作
還是說電系本來就快壞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應該沒有呀
機車先發動再接的
後來的症狀不是馬上發作

雷大:

這是小弟的參考書~~

如果看不懂

小弟在找(化油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雷大:

這是小弟的參考書~~

哇~凌晨3點多嗎?辛苦辛苦~
感謝提供資料
其實偶有收集一些
只是偶爾會忘了放哪

同公司的也順便

网友K:
加水電池與免加水電池不同,是否免加水電池應加稀硫酸(且符合比重),而非加水,加了水是否更容易掛點

网友B:
其實樓主您的手冊已經夠用了,發不動離不開油、電、氣,正常狀況先檢查火星塞是否跳火,跳火強度是否夠

空氣供應是否夠,汽油供應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加水電池與免加水電池不同,是否免加水電池應加稀硫酸(且符合比重),而非加水,加了水是否更容易掛點 ...

免加水電池還是只能加水,硫酸沸點380度,除非電池翻倒,否則硫酸損失量非常低

加稀硫酸(且符合比重)不是不行,而是要先把舊的稀硫酸倒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樓主您的手冊已經夠用了,發不動離不開油、電、氣,正常狀況先檢查火星塞是否跳火,跳火強度是否夠

空 ...

資料太豐富
就會考驗人的惰性啦

网友L(2012-10-11):
引用 网友B:
免加水電池還是只能加水,硫酸沸點380度,除非電池翻倒,否則硫酸損失量非常低

加稀硫酸(且符合比重)不 ...

小弟以前就搞過汽車電池
加礦泉水洗內部的電解液後全部倒到馬桶清潔
再買比重計重新調配比重(過程危險,且水加上高濃度硫酸會產生高熱)
因急著想要知道結果,配到最後一個cell好像很燙
後來是有救回來,不過最後一個cell好像掛了
穩定電壓只剩快11V左右

不過證明此法可行,也算是值得了!

网友:
下次沒電時,來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小弟以前就搞過汽車電池
加礦泉水洗內部的電解液後全部倒到馬桶清潔
再買比重計重新調配比重(過程危險,且 ...

免加水電池上面有個長條型的蓋子(有的會用貼紙蓋住),翻起來下面就有6個旋塞,轉開後就能加水

免加水電池用久了水還是會少,只是少的比較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其實樓主您的手冊已經夠用了,發不動離不開油、電、氣,正常狀況先檢查火星塞是否跳火,跳火強度是否夠

空 ...

每次出國2個月後,機車有油有電,就是發不動,繳了不少學費(修車費),後來車行老闆才教我,發動前,先催些油門,清除汽缸內已凝固的"汽油"(殘存汽油揮發後遺留物),當真有效,值得一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每次出國2個月後,機車有油有電,就是發不動,繳了不少學費(修車費),後來車行老闆才教我,發動前,先催些油門, ...

老闆的做法沒錯,不過原因應該不只如此

比較可能應該是2個月沒騎,化油器浮筒室的油乾掉了,速克達的油幫動力來自進氣歧管負壓,引擎不動當然油抽不出來,先發動一下給化油器進一點汽油,催些油門可以從加速閥擠一點汽油進節汽門,發動時油門開大一點增加進汽油氣量,可以比較好發

熱感阻風門掛了不好發動可以相同方式處理

网友:
只能說想改車就得花錢囉

网友N:
鑰匙有插進去打開了嗎??

討論了這麼多,

還沒看你插鑰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鑰匙有插進去打開了嗎??

討論了這麼多,

"有發動的聲音,不過還是發不起來。"
推斷應該有插鑰匙。咦?是問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發動的聲音,不過還是發不起來。"
推斷應該有插鑰匙。咦?是問偶嗎?

不能推斷啊!!

沒插鑰匙怎麼都修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