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BLUEsky(家樂福自有品牌)平面電視 有聲無影自動關機(完修)

楼主(2012-05-03):
昨天下班後(51還要上班n_073| ,工作太多趕不完)
老婆大人說電視好像壞了,開機一看
有聲音,畫面變這樣,還會3秒自動關機
老婆大人說沒電視可看很無聊,只好硬著頭皮修看看,crt完全沒把握啊n_106|
拆開後,目視機板上電容無異樣,心想不會是那個零件壞了看不出來吧?
找著找著,疑~JC蝦?
在機板上看到的,以為是磁鐵但是並不具有磁性
哪來的這東東,結果在映像管上看到
用膠黏著,結果膠硬化變質後就掉下來
手上只有矽利康,死馬當活馬醫啦,黏上去順便把其他幾個小的,有鬆動的也一併補黏
今天下班後(05/02),接上訊號線送電~
好了n_136|
這算非常軟嗎?:on_163|

网友A:
也不算軟,磁偏修正安裝與調整也蠻費事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通常CRT的螢幕,壞了就不修了、也不敢修!
不過那兩條是什麼果西啊?怎麼沒裝會無畫面,裝好了就好了!

网友:
照原來的膠痕黏上去...
就比較不用去校正那個磁偏了...

這個好像有方向性的說..??

网友:
恭喜完修!
家裡有一台平面crt會有放電的聲音,也不敢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算軟,磁偏修正安裝與調整也蠻費事的

原來這是磁偏修正
感謝狼大解疑~

楼主:
其實
我因為不知道方向,而先用電氣膠布貼上開機測試
可是失敗n_018|
後來想想,它有膠的痕跡
而且它一端有顏色(這2條是左右,一端是黃色
上下也有2條,一端是藍色,有顏色的都是相反方向)
就照著痕跡試,開機就ok啦

网友B:
疑~那個東東掉了不會產生3秒自動關機.可能是垂直ic接點不良吧????

网友:
蛤~~~原來會是這樣子喔~???
哈~t大您真是厲害啊!!!
恭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那個東東掉了不會產生3秒自動關機.可能是垂直ic接點不良吧????

這就不清楚了
因為到現在它還活的好好的~
我猜是鐵條掉到機板上時
有造成短路狀況吧
移除之後就沒發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不清楚了
因為到現在它還活的好好的~
我猜是鐵條掉到機板上時

家裡的crt高壓會有跳電的聲音,不敢碰。

网友(2012-06-14):
引用 网友B:
疑~那個東東掉了不會產生3秒自動關機.可能是垂直ic接點不良吧????

真是老師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