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熱水管的 T型接頭漏水要如何修..建議一下

楼主(2012-05-03):
樓下鄰居反應.他家天花板會滴水,
非浴室或廚房而是在書房的位子.
關閉熱水器進水.就不會滴了.
先用 "溫度感測器"(我的腳). 測地板的溫度.(因為是熱水管.所以使用時會有溫度)
確認管線走向.就給它挖下去.
看到是 T型接頭在漏. 有點傻眼.
本來在地板裏的水管就很難接了.
現在是個 T型接頭.
天啊.

各位大大
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如何解決
感謝.

网友A:
土砲的方法,就用塑鋼土緊緊包覆囉~

网友B:
夭壽喔.....又是偷工減料 鐵製零件三通(有可能配件全都是鐵製品)

建議把熱水管路全部廢掉 改用明管或重新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砲的方法,就用塑鋼土緊緊包覆囉~

塑鋼土.施作起來也好像很方便.
耐久度不知道如何?
好像不錯唷.
可以考慮
謝謝回覆.

网友:
無解n_049|
這種房子為了省成本應該整個熱水管路都採用錏管!
三通配件應該是從內部砂孔開始侵蝕而出!
如果是承租的房子可以參考2樓雷大的意見,或是用電弧補一下,可以撐一段時間.
如果是自己的房子,參考3樓qs82867大建議吧!
如果講究美觀就要看您的室內格局了,可以埋入管路!或是走外壁再鑽孔進入浴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塑鋼土.施作起來也好像很方便.
耐久度不知道如何?
好像不錯唷.

如果真的想要修........其實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配件,叫做快速接頭.
實際施工方法有點小複雜.
購買普通三通(白鐵或鑄鐵)一個
耐熱型金屬快速接頭三個
白鐵或錏管製一小段(立布)一邊車牙一邊不用,三支
鐵布希魯
先將新的三通與立布鎖好
把整個三通以及週邊分路錏管清出來,連底部水泥也是喔.
再以鎖好的新三通組作為基本尺寸,在破損的管路上作記號準備鋸斷
然後用鋼鋸將三通連接的錏管鋸斷.
接著就先把新三通組利用金屬快速接頭跟管路接上就大工告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夭壽喔.....又是偷工減料 鐵製零件三通(有可能配件全都是鐵製品)

建議把熱水管路全部廢掉 改用明管或重新 ...

集合式住宅.屋齡十年以上了.
熱水管從頭到尾到是鐵管.
久沒用的熱水龍頭一開.
流出來的水就像槟榔汁還加夾著鐵屑
這次已經開挖了.就先頂著了.
把它搞到不漏.
下次再漏(希望不會再漏)
真的就會把它廢了.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想要修........其實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配件,叫做快速接頭.
實際施工方法有點小複雜.
購買普通三 ...

真是專業施工手法.Orz
這樣做應該可以撐久一下.
那快速接頭長什麼樣子?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專業施工手法.Orz
這樣做應該可以撐久一下.
感謝.

可以撐很~~~~~久,如果用不繡鋼材質接頭,應該可以撐到管路其他部份漏水鏽蝕n_067|
粗工在網路上找不到圖,您可以去水電材料行問,幾乎都有賣這種東西!順便實際請教老闆施工方式,應該會很樂意解說.
自來水管就是用這種東西搶修的!

找到一款給您參考

A型

A型

B型

B型

C型

C型

D型

D型

E型

E型

F型

F型

DC型

DC型

DP型

DP型

FA型

FA型

快速接頭有很多種,您必須實際前往購買處了解,尋找適合的種類,幣且了解奇特性以及施工方法!
粗工以前在工廠上班,有條生產線是生產類似以下這種
上圖是塑膠製品,粗工以前待的工廠是做不鏽鋼製品,給您參考

网友:
還要挖地板!!一次把所有有問題的管路都解決,等下一次漏還是要重複現在一樣的工作,挖地兼補破,很費力費工

网友:
因為水壓不高,這個用玻璃纖維加上專用黏合劑就行了

鐵管的話會隨著時間不停生鏽,熱水更快。加上石灰質抑制器可以讓狀況不再惡化或減慢。

當然最好是另起爐灶,直接另拉熱水管比較好。

网友:
想省工省錢,但日後要再抓漏就用
多功能陶瓷膠 ENA-128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212208934
這種類似AB膠,但是較濃,需用毛筆或小毛刷施作。
根本解決還是拉明管(不鏽鋼保溫)或開泰管、鋁塑複合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撐很~~~~~久,如果用不繡鋼材質接頭,應該可以撐到管路其他部份漏水鏽蝕
粗工在網路上找 ...

這種東西是不是叫做"由令"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西是不是叫做"由令"呀?

一般水電稱呼的由令是以下這種
鑄鐵鍍錏或是白鐵
塑料
基本上快速接頭與由令的功能定義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水電稱呼的由令是以下這種

鑄鐵鍍錏或是白鐵

快速接頭真的很方便,但久了就漏水這點不太適合用在家裡,而且價格不便宜n_144|

网友D:
jason1204 大
很利害~一挖就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jason1204 大
很利害~一挖就中~

而且這水泥很厚說,居然能感應到漏水部分,超強
像我挖水管也是一挖就中,而且是水噴出來那種n_07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而且這水泥很厚說,居然能感應到漏水部分,超強
像我挖水管也是一挖就中,而且是水噴出來那種 ...

好在不是挖瓦斯管.....
一挖就中.....瓦斯還是噴出來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D:
jason1204 大
很利害~一挖就中~

用人體溫度感測器測(沒有穿室內鞋的腳)了許久.
加上樓下滴水的相對位子
才決定自行開挖.
開挖時再加上 人體溼度器(沒有戴手套的手)
那知漏水的是鐵製的三通.
今晚從事水電工程的親戚到府指導.
並用硬碟拆下的強力吸鐵測試.
發現三通是鐵製無誤,管子是不鏽鋼的.
這是什麼工法?
最後建議不用拆管子.接三通
要我把洞打大點.管子清乾淨.
然後用 缺氧膠或是ab膠或是其他.
將鐵製三通及管子整個包起來.
做成一個盒子形.
因為鐵製的三通最後會锈到不成形
所以乾脆來個一體成形
想來..要苦腦的是家裏有很多未爆彈(鐵製的接頭)
下次要是再發.
真的是不用考慮.拉明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這水泥很厚說,居然能感應到漏水部分,超強
像我挖水管也是一挖就中,而且是水噴出來那種 ...

因為挖的是熱水管
叫家裏的人洗澡.或是熱水開著.
水管就會熱了.
我還用手去摸.
還被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在不是挖瓦斯管.....
一挖就中.....瓦斯還是噴出來那種.....

室內的瓦斯管線好像沒見過是埋起來的.
所以你想挖也不到.

网友:
我家也是這情形,也是挖個洞來修,但後來有在樓下多做一個承水盤,以防萬一,施工完成後,不漏了,但樓下的臉還是很臭,因為承水盤的排水口還是要排到她家得陽台地排,她說粉醜;我想如果下次換她家漏了,有種不要學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人體溫度感測器測(沒有穿室內鞋的腳)了許久.
加上樓下滴水的相對位子
才決定自行開挖.

用 缺氧膠或是ab膠或是其他..................
有沒有考慮到三種物質熱脹冷縮係數(白鐵管,鐵三通,AB膠或其他膠合劑)?
因為是熱水管,冷熱溫差很大!
建議用那幾種其中一種方式施工完之後先不要回填,測試一段時間看看吧!
使用那種東西就像蓋房子灌漿一樣,完成後只要有隙縫或是出現裂縫就會漏水.
建議您既然是自己的房子,就想個一勞永逸的方式!

网友G:
我覺得都已抓到問題點,就在把他敲開原地修復,換上新的三通後,兩邊的管子用金屬活接頭接上即可

活接頭就是粗工大9#下面那張圖,但要買金屬製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覺得都已抓到問題點,就在把他敲開原地修復,換上新的三通後,兩邊的管子用金屬活接頭接上即可

還畫了圖.
真是感謝.
這樣子可能要挖到 6塊地磚.
這方式一定可以凍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缺氧膠或是ab膠或是其他..................
有沒有考慮到三種物質熱脹冷縮係數(白鐵管,鐵三通,AB膠或 ...

謝謝大大的建議.
看來家裏的接頭應該都是鐵製品.
現在發生了第一顆鐵製接頭.因為氧化锈拾而漏水
很快的其他的鐵製接頭也會來報到.
最跟本的解決法看來還是重新配管.
地板已經給它挖了.
想選擇一個比較省工的方式來處理.

楼主:
最新的進度. 5/4 10:00

管路週邊大至清除.
管子及三通的底部也清理.手指頭可通過.
不知道挖的夠不夠大.
因為我不想在破壞其它的地磚.我不會貼地磚.
現在就要好好想要用那個方式來止漏
如圖
白色方塊 先以玻璃纖維加強帶包裹
再以膠合劑灌鑄包含三通及部份水管.成一體.
熱脹冷縮係數的問題.
先不管了.
灌鑄好先不回填.測試個幾個星期.
樓下的不知道會不會一直罵.
因為有把地板給打個洞.
可以看到他家了.

网友:
給他一次搞好免得夜長夢多樓下7788....

這是建築瑕疵你也不是故意的(這點要先表明),既然是
歷史共業那大家都有機會發生,所以無須太超過彼此彼此..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新的進度. 5/4 10:00

不夠大呀~~大大.三通上要先個鎖個立布露,在加上活接頭肯定不夠
為避免災情擴大.電鑿打上半部之後要以螂頭及鑿子修管子四週,在用電鑿子打,下面會更大洞

我合裡懷疑您是藉機偷虧樓下美少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夠大呀~~大大.三通上要先個鎖個立布露,在加上活接頭肯定不夠
為避免災情擴大.電鑿打上半部之後要 ...

他是合法掩飾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建議.
看來家裏的接頭應該都是鐵製品.
現在發生了第一顆鐵製接頭.因為氧化锈拾而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進度. 5/4 10:00

這種或兩邊用螺絲鎖緊的,記得是買1/2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夠大呀~~大大.三通上要先個鎖個立布露,在加上活接頭肯定不夠
為避免災情擴大.電鑿打上半部之後要 ...

你有來偷看.
那房間真的是住個高中美少女.
害我在挖孔時精神都特別 high~~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來偷看.
那房間真的是住個高中美少女.
害我在挖孔時精神都特別 high~~

要揪團一起到現場 "研究" 一下如何施工??
痞酷的眾高手應該能集結不少意見!!

拿烙鐵的, 拿熱風槍的, 拿電錶的....
一起來去考查高中美少女生活 ~ (緊酸)

网友H:
我強烈建議要求粗工大擔任技術顧問、Wish大擔任團隊總召,成立技術支援團給予
工程技術上的支援....最後,由狼大、雷大負責RC結構內埋入CCD監控日後修復成果
之用.....

一群人圍在人家地板上分析研究....

嗯....鋼筋真粗...嗯....水管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強烈建議要求粗工大擔任技術顧問、Wish大擔任團隊總召,成立技術支援團給予
工程技術上的支援....最後, ...

陣仗太大會引起騷動,打草驚蛇!宜智取.
有請18區雷版大前往該現場架設(探測器),利用(遙測)技術將數據傳至本站18區,以利站內各位先進召開技術研討會擬定"樓層結構穿孔補強施工計畫happy書"

网友I:
我覺得還是全換白鐵的比較好 今天這裡接頭漏水 代表其他部份也差不多了 不要這裡好了幾天 又換不同的地方漏水 就大條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覺得還是全換白鐵的比較好 今天這裡接頭漏水 代表其他部份也差不多了 不要這裡好了幾天 又換不同的地方漏 ...

其實如果該三通沒有細微破孔及接觸空氣.基本上是不會生繡,如同樓主敲開地板後的鋼筋,也都沒生繡,這是什麼原理呢?
有請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如果該三通沒有細微破孔及接觸空氣.基本上是不會生繡,如同樓主敲開地板後的鋼筋,也都沒生繡,這是 ...

我想是鋼筋 沒有架高
所以非常接近樓下而導致樓下的天花板產生裂縫

一發生漏水就滴到樓下了
所以鋼筋還沒生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如果該三通沒有細微破孔及接觸空氣.基本上是不會生繡,如同樓主敲開地板後的鋼筋,也都沒生繡,這是 ...

不要問偶這摸困難的問題啦!
偶只能猜一猜,是不是氧氣被阻絕,所以防止鐵氧化成鐵鏽?
還是鋼筋有通電防止生鏽?(氧化也是一種電子移轉的過程)

現在偶發現生鏽的地方不大,乾脆請粗工大去趴一下電龜好啦~
為方便施工,洞要挖大一點n_008|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如果該三通沒有細微破孔及接觸空氣.基本上是不會生繡,如同樓主敲開地板後的鋼筋,也都沒生繡,這是 ...

外皮沒鏽,裡面爛光啦~~
一般水多少都會有些co2化為碳酸溶在水裡,加上又是熱水。把鐵管泡在很熱的酸水裡.....結果就知道了。
鋼筋封在水泥裡也不是不會爛,那是因為乾燥的關係,要爛要很久的時間。如果水泥裡有電解質(如鹽巴)就會爛超快,比在空氣中快了不知多少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陣仗太大會引起騷動,打草驚蛇!宜智取.
有請18區雷版大前往該現場架設(探測器),利用(遙測)技術將數據傳至 ...

您意思是要架網路攝影機讓大夥線上診斷分析與技術指導嗎.....

那乾脆把他家所有地板內的三通都找出來好好的徹底解決...

网友:
不同的金屬管路及接頭,有電解質流體經過會有電位差
有如電瓶一般的原理,異金屬就像極板一樣
鍍鋅三通肯定繼續鏽蝕

如採電銲,恐管內有水不好止漏
用膠可以撐一段時日,但因為是熱水,總讓人憂心

都開到這裡了,有打算利用伸縮接頭配合SS尼布及三通來換掉嗎?

伸縮接頭#12 slimboy大大所貼的拍賣的圖裡就有
#32 Dave大大的圖更是清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85967294

當然,正本清源還是換掉管路

然後裝個CCD來監控更是太帥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覺得還是全換白鐵的比較好 今天這裡接頭漏水 代表其他部份也差不多了 不要這裡好了幾天 又換不同的地方漏 ...

這個就不勞我們費心了,本來想說要快點處理好的方法,現在發現樓下有美少女...他正找不到機會多開幾個洞......
難怪會這麼多天還沒封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個就不勞我們費心了,本來想說要快點處理好的方法,現在發現樓下有美少女...他正找不到機會多開幾個洞. ...

平常時間有正常的班要上.
所以只能慢慢用.
想說做了沒問題在來回說.
先感謝各位大大這麼的用心來關心."高中美少女"的問題.
啊..不是啦. 是這個三通漏水的問題.
三通漏水的問題
我先用最偷懶的方法.
用膠給它灌鑄成型.
先把熱水管內的水用風槍灌風.
吹出大部份的水來.
用布條加膠包裹
外面再用塑膠布包起來.
三端在分別以6條樹帶拉緊.
就跟小孩包尿布一樣.
如果.不行真的只能按步就班.
把洞挖大先裝 ip cam 跟大家分享.
啊.....不是啦..又說到那裏去了.
是把洞挖大. 把三通用砂輪機切下來.
換上不鏽鋼三通.
因為我沒有做過.
有幾個問題先問好了.
三通 加 上尼布 及 伸縮接頭 還是 由令?
伸縮接頭 跟 由令 是同功能的東西?
由令 上面二端都有牙 ok 沒問題.
那 原來在地板裏的管子.要不要車牙?
因為我沒做過這個.
要先問清楚.
才能一次搞定.
還是有大大能夠提供接管的服務.
連工帶料.短訊來報價吧.
我在新北市板橋區.
因為家裏的大人在雜雜唸了.
搞了這麼多天了.在搞什麼飛機.

网友:
個人的想法
1.利用伸縮接頭來銜接
2.尼布只有接在三通的部分要有螺牙,螺牙的部分請用止洩帶OR缺氧膠
3.舊管的部分算好切掉,不必車牙

附上一邊抖一邊用小畫家畫的草圖
見笑了

草圖

草圖

如果是小弟我發現有美少女可研究,沒有十天半個月是搞不定的n_134|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平常時間有正常的班要上.
所以只能慢慢用.
想說做了沒問題在來回說.

由令大都用在配爐管,他必需要配到兩端都緊密接合,在利用中間止水橡膠來止漏,您用這方式比較不好配,建議用我說的活接頭,也就是大家說的伸縮接頭,因伸縮接頭兩端可以有空係,您施工比較好施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常時間有正常的班要上.
所以只能慢慢用.
想說做了沒問題在來回說.

伸縮接頭 跟 由令 是同功能的東西?
看看#13#14回文
另外使用手持砂輪機要注意
上星期六5/5粗工老爸才被爆裂射出來的砂輪切片割傷,整個手背的皮給掀開來!
不幸中之大幸是沒有傷到血管.韌帶,手背骨稍微切削到一點點而已,去醫院急診處理,將手背皮翻回去縫了二十幾針,今天要回診檢查傷口!
保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由令大都用在配爐管,他必需要配到兩端都緊密接合,在利用中間止水橡膠來止漏,您用這方式比較不好配,建 ...

粗工補充一下
由令適用於各種需求的明管的配管中,目的在於便利管路以及設備裝卸維修保養!
尺寸較大的管路幾乎都使用焊接了,接頭也改用(法蘭)!
快速接頭則應用於緊急現場處理
如果可以,還是以標準施工法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伸縮接頭 跟 由令 是同功能的東西?
看看#13#14回文
另外使用手持砂輪機要注意

上次有人不慎切掉自已的蛋蛋......

要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伸縮接頭 跟 由令 是同功能的東西?
看看#13#14回文
另外使用手持砂輪機要注意

還是用鋸子安全點.
以前在做水電工時只有銅和鍍鋅的接頭,
很像沒有不鏽鋼的接頭
有些人就只要 便宜就好 就會用鍍鋅管和接頭
而且它們板模工有時都會用鐵釘釘水管或是鍍鋅管
水管就用ab膠,鍍鋅管只能打開重做

网友:
目前不鏽鋼壓接的接頭,裡面也都有止漏橡膠墊,我以前也蠻心日後問題,但也顯少聽說因壓接方法年久漏水問題。

楼主:
開工了...
被切下來中的目標

切下後的樣子

準備換上的三通

三邊都要切的剛剛好卡著

三邊管子順利接上.
可是....."泥不西魯"處有一點點的漏水n_040|
本來想用補的. 東補西補還是漏.
全部切掉再來一次.

最後焊好不漏水的樣子

心後:
1.不要用鑄造的三通接頭.直接用不鏽鋼管焊成三通.
   這樣就不用擔心 "泥不西魯" 及不同材質焊接的問題.

2.焊接的工錢貴.不過不用把地板挖很大洞.

3.熱水管使用 xx膠是沒有用的. 因為個人實做的心得.

接下來是回填.
水泥.沙子及石頭的比例為何?
要貼地磚的水泥要如何調?
有沒有大大可以建議的.
感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開工了...

被切下來中的目標

因止洩帶受熱會溶.就會漏水.您的焊工真的很好耶.我都還不太會焊n_169|
記得上紅丹後在填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止洩帶受熱會溶.就會漏水.您的焊工真的很好耶.我都還不太會焊
記得上紅丹後在填平 ...

這是用氬焊焊的.
不是我焊的.
是花了 2k 請人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用氬焊焊的.
不是我焊的.
是花了 2k 請人焊的.

jason1204大沒記錯的話是水泥1砂3=1:3
石頭的話我就不知道了.要填起來前最好也先將地板噴濕在填.這樣比教能貼住原有水泥
貼磁磚還要在水泥中加海菜粉增加粘度,還要用有鋸齒狀的披刀來上.google應該有

网友K:
請問管子下緣是怎麼焊的? 是從樓下焊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問管子下緣是怎麼焊的? 是從樓下焊的嗎?

是的.從樓下焊的.

网友E:
熱水管的不透鋼三通要用縲紋連接的話,一般是用ab膠(透明如水,兩瓶裝)來做連接,熔點是140度。

要焊接的話,金屬五金行有賣已加工切好斜邊的不透鋼頭和白鐵三通(已去毛邊)。

話說j大有提到  " 3.熱水管使用 xx膠是沒有用的. 因為個人實做的心得.  "

因為最近有可能要動到熱水管,想請問j大用的是類似塑鋼土的ab膠,還是高濃度的陶瓷晶膠?

网友L(2012-06-02):
水泥砂可用1:3:6 一份水泥三份沙6份石子,因為石子不消耗水泥,又堅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水泥砂可用1:3:6 一份水泥三份沙6份石子,因為石子不消耗水泥,又堅固。

感謝提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熱水管的不透鋼三通要用縲紋連接的話,一般是用ab膠(透明如水,兩瓶裝)來做連接,熔點是140度。

要焊接的 ...

因為沒有買到可以焊接用的三通.
所以買到的是鑄造而的三通.
一開始是使用陶瓷膠(二瓶裝那種)無效.還是漏水
如果你也是要用焊的.也是三通.
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心得.
先買一支比較長的 "立布" 及一支比較短一點的.
材質當然是不鏽鋼的.因為立布二頭都有牙.
牙先不要急著切掉.試水時才有牙可以鎖.
然後把這二支立布做成三通先去試水.
在焊接時.相同材料的東西會比較沒有問題.

如果你不用焊接用耐高溫的膠來鎖縲紋的部份.應該是可以吧.
因為在焊接的過程所產生的高溫應該大於 140度
所以用膠只能使用快速接頭來接.

使用快速接頭的話.
1.使用焊接加工的三通接頭(並試過水).加上三個快速接頭,會有 6 個可能漏水的點
2.使用鑄造而成的三通接頭. 加上三個快速接頭. 會有 9 個可能漏水的點
  以上二個做法有一個好處. 就是漏水可以馬上拆下來重工. 在水泥還沒封回去之前

全部用焊的.三通用焊接加工而成.並試過水.再上線去焊.會有 3 可能漏水的點
馬上試水.漏水馬上補.不過從樓下焊.不好焊.

以上心得提供給你參考.

ps.去買材料時好像有看到三通型的快速接頭. 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一般不鏽鋼三通都是拿來作扶手(薄管,2英吋{1=2.54cm})
除非是工廠輸送酸鹼液體或蒸汽才有不鏽鋼三通(厚管,1~2英吋起跳)
直接買不鏽鋼水管,請人焊接成三通效果會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熱水管的不透鋼三通要用縲紋連接的話,一般是用ab膠(透明如水,兩瓶裝)來做連接,熔點是140度。

要焊接的 ...

一般金屬管是用止洩帶,或缺氧膠,但缺氧膠不會馬上乾。AB膠應改很少人使用,因接好一隻管子後,AB膠已硬化,下一隻管子就要再調一次膠,倒是有消防工程用來黏著大樓消防採水口接頭,因這接頭為青銅製品小偷特愛.

网友:
施工做的不錯, 可是沒有靠管牙互鎖這樣可能撐不久,因為有水壓存在.

网友:
使用伸縮接頭是ok的決對牢靠 .但是我不是使用樓主這一種的是使用st接頭只是一顆不便宜要好幾百
接好之後在+壓看有沒有漏都ok之後就鋪水泥
樓主這一種我都是用來接明管漏水用還有老舊的一些營業場所(以前都是用鐵管.特別容易繡穿)
有人提囉所以我就補充一下(正常施工時要埋入rc的車牙管我是使用紅藥水(就是缺氧膠)在+止水帶
熱水部分車牙管我一定都是這兩種 同時使用 沒有紅藥水光止水帶也是可以-比較不建議光使用紅藥水 因為
要等到紅藥水完全凝固要很久 至少2天以上才能完全凝固 兩種一起用配管好就可以馬上試水囉
ab膠是使用在冷水部分.大部分都使用在消防鐵管上
以上純粹提供討論

网友(2012-09-13):
三樓的建議我同意因為這樣才是持久的方式之一,因為那顆三通的鐵管何時會鏽掉你我都不知道,最一勞永逸的方式就是明管比較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