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viewsonic V902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2-05-03):
在外觀找不到有燒壞的地方,不知從哪裡抓問題
~請大大提供~~
感恩了

看不出有異常的地方

看不出有異常的地方

网友A:
這塊有時候故障起來軟是很軟 硬是很硬~~
你測量 哪些 都沒講~ 這樣大家如何幫你

网友:
要把狀況講清楚.大家才有頭緒

网友:
1.檢查背光電路有無短路
2.檢查電容
3.檢查按鍵板
4.檢查電壓

网友:
該量測的還是要先量.
該先測試的還是要先試.
先一一排除問題.再來找查可能故障點.
若不行再將問題詳細的敘述清楚.
大家才有辦法幫你判斷.

网友:
在外觀找不到有燒壞的地方,不知從哪裡抓問題
~請大大提供~~
感恩了

看不出有異常的地方  ------>我看你的圖片很明顯就那三顆八支腳的chip被動過,且還焊的歪歪的也沒把松香清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塊有時候故障起來軟是很軟 硬是很硬~~
你測量 哪些 都沒講~ 這樣大家如何幫你

沒錯,這個三合一的版子,軟的話,只換二顆電容就好了
硬的話,我還沒碰過

网友:
我都換電容就搞定  換ㄌ3台都ok  但我都把電容不管好壞全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