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熱水器SH-8905的問題

楼主(2012-05-03):
故障情形是開熱水後會正常但過了約5秒後會自動熄火,LED顯示代號E6,意思是溫度過熱,檢查感熱元件都正常,會是IC嗎?IC好貴呀

网友A:
請問您檢查哪顆SENSOR,櫻花的恆溫熱水器應該有2顆SENSOR,1顆在加熱器,1顆在出水口,電路圖貼在外殼內面

楼主:
水箱外面的溫度保險器是好的,熱水出水口的那個感測器,單獨量阻值約8k,這個正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檢查哪顆SENSOR,櫻花的恆溫熱水器應該有2顆SENSOR,1顆在加熱器,1顆在出水口,電路圖貼在外殼內面 ...

changold2大.您頭像咋看之下我以為是他的小弟弟耶~~嚇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