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金隆 UV-35BW 有線電視強波器 拆解

楼主(2012-05-03):
這是之前某工地案件剩餘下來的庫存新品...

外包裝還沒拆咧.....

驗明正身,順便看一下上面標示的規格.....

面板配置方式....很普通....

有超大的散熱片....各角度都來一張....

散熱片延伸到機板下方.....

所使用的放大器模塊KF734T-24是由大陸廣東深圳科健有線網路新技術有限公司所生產的....

印象中實際以db表測試時最大訊號增益和其規格標是差不多的,誤差值頂多+-2~3db
實際最大輸出值標示是115db,這我就沒有測試過了....
因為電視訊號超過80db就會開始出現雪花飄~飄~~飄~~~
目前我家裡也是用這台,沒什麼雜訊,即使是100以後的頻道,畫面依然是非常清晰穩定....

附上科健KF734T-24 Datasheet供參考.

网友A:
用料等級與家用比起來不是同一級數,這應該是大樓公共系統用

网友:
有時專業場子的機器,看來沒什麼,但是是考慮穩定與耐用的...

所以,看起來沒什麼零件,但是一定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等級與家用比起來不是同一級數,這應該是大樓公共系統用

這的確是大樓或是電視播放系統在用的,而非一般家用的強波器...
一般家用的強波器,我之前接觸過的,大多數效果都不好.....
尤其是在雜訊處理部分,常常跟隨著訊號放大也一起被放大....
大通其實也是有做類似的大樓用強波器...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沒在外面市面上看到它有賣一般消費者....
金隆這台倒是在光華商場可以找的到....

网友B:
我有買大通的,450元一台,放大雜訊的效果很好n_132|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的確是大樓或是電視播放系統在用的,而非一般家用的強波器...
一般家用的強波器,我之前接觸過的,大多數 ...

大通的很常見喔......類似BB-1000SA這種型號的外型看過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買大通的,450元一台,放大雜訊的效果很好

強波器要放在訊號好的地方 不是放在電視那裡
訊號到電視那裡已經不良在放大當然更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強波器要放在訊號好的地方 不是放在電視那裡
訊號到電視那裡已經不良在放大當然更差了 ...

因為我家有三台電視,線距離約有100m,本來是想強波器放在三台同距離的地方,但是雜訊無法解決,只好放在訊號最好的一號電視後面,三台同接強波器。

強波器----┐
                 ┌      一號電視    大同
                 ┌---------二號電視    國際
                 ┌ ------------------------------------------------------三號電視    奇美

後果就是1號電視的訊號太強,3號太弱,只好取中間值捨棄一些頻道

題外話,2號電視 國際牌的濾波做的還不錯,3號奇美的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家有三台電視,線距離約有100m,本來是想強波器放在三台同距離的地方,但是雜訊無法解決,只好放在 ...

訊號好的那台就不要強波了.
在第一台電視後面開始強波.
所以第三台正常的話.
第二台就會太強了.
那在第二台加裝 衰減器看看.
用儀器校正是最準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家有三台電視,線距離約有100m,本來是想強波器放在三台同距離的地方,但是雜訊無法解決,只好放在 ...

去借個db表來測最準確.....
如果每個出口端訊號都有60db以上,應該收視都算清楚的了,
當然如果可以有70db,基本上應該是沒有收視不清的頻道了....
不過不要超過80db,畫面有可能會產生雪花....

一般強波器放置的位置都是在訊號源頭,
但是如果說你一號出口訊號強度已經足夠的話,也是可以跳過不要使用強波器,
在一號出口處用顆分歧器/分配器,源頭接進分歧器/分配器後,一端進一號電視,另一端接強波器,
強波器輸出接分歧器/分配器給二號和三號電視,
因為三號距離最遠,所以要以三號收視清晰為基準,再來決定二號電視訊號需不需要加衰減器.
我有畫成示意圖給你看,你參考看看或許可以改善你家的電視收視狀況...

网友D:
露天上找不到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露天上找不到這台~~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去金隆問問看...
看他們願不願意直接出貨一台給你...

電話....Google一下,他們的官網有.....

网友(2012-06-16):
這台是專業的強波器耶,我家也有一台,但不是這一個廠牌,他是使用IC放大,效果超級好,市價至少15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