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二分離室冷氣~室外機底部破洞

楼主(2012-05-04):
昨晚下雨夜時冷氣突然吹不冷.今日找人維修家中的一對二分離室冷氣時發現
.室外機底部年久生鏽破洞.且破洞的地方正好在壓縮機下方,導致壓縮機稍微傾斜
今天在測試時突然又會冷了~我想說是否可自行找鐵片或其他代替品修補室外機底部的破洞
不知站上大大們是否可以給予指導一下

网友:
 你說的方法可行

楼主:
我有用手機拍下室外機損壞狀況

圖1:從室外機下方壓縮機位置.由下往上拍照(室外機在頂樓女兒牆上)

圖2:室外機下方側邊拍照

雖然說可用鐵片在下方固定~可是我卻不知要從何做起!!!!!!!
壓縮機需固定在鐵片上嗎?

网友:
如可以用厚一點的橡皮板墊在下面,或許能改善加強延續老冷氣壽命

网友:
一層一層鏽蝕真嚴重

网友:
使用FRP來修補(反水)(反鏽)(堅固)又好施工
http://www.center-frp.com.tw/CT-02/CT02-P01.htm

网友:
室外機底部破洞造成冷氣不涼n_079|
是因為散熱風量不足嗎?
只破這一點就散熱不足的話
想必原設計的散熱也沒多好

网友:
怕是爛到壓縮機造成漏冷媒,造成雨天結霜,熱天不冷的現象

网友:
可以用汽車補土慢慢.一層.一層的補起來

网友:
底座銹成這樣,其他的部位可安好?是安裝在女兒牆裡面還是外面,如果在外面,動手時可要注意安全,或是趁這時候,換台新的吧

楼主:
是安裝在女兒牆裡面.只有底部有此狀況.其它部份還ok
我這台冷氣還非常冷.捨不得換掉

网友(2012-06-16):
不建議再修 換一台吧

楼主:
SORRY~話沒說清楚
當發現冷氣不冷時~隔天我就立即至頂樓檢查
看到風扇的葉片與風扇的框架中間夾著一隻麻雀~麻雀的頭正好卡在風扇與框架中間
因夾的很緊~導致風扇無法運轉散熱.冷氣也才吹不涼~把麻雀移除後~風扇就恢復正常了
冷氣自然就OK了

剛開始還在疑惑為什麼冷氣室外機裡為什麼會有麻雀跑進去
後來發現是室外機底部因鏽蝕而破了一個大洞~
所以我才想請問修補底部破洞的方法~冷氣確定沒壞~只是外殼底部鏽蝕破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