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 Seasonic SS-430HB 開機只有 5VSB

楼主(2012-05-04):
維修過程中, 沒有拍到什麼圖
此篇純以探討思考邏輯, 故以文字敘述居多,
此顆 Power 剛拿到的時候, 只有 5Vsb, 問題應該在低壓側,
但其他電路都沒有電壓, 於是量量看, CM6800 這顆電壓是否正確
發現 Ref 無7.5 V輸出, 但電源供電為正常, 應該是掛了,
應爬文後, 發現 CM6800 與 ML4800 是 PIN to PIN 的產品, 手邊剛好有幾顆拆機品
於是換上後, 有7.5V 了, 但是電源會一直開機與關機, 於是再次查各 IC 腳位電壓
01.

研究了好幾天的 DATASHEET, 後來發現, VFB 偏低, 低於2.5V 是不正常的!!
於是開始著手查查 Pin 15 附近的腳位有何異常,
02.

後來查到一處非常奇怪, 有個電容在電路中量測有500多K, 拿下來後量測, 竟然有170K的阻值,
直覺應該就是他了!!
03.

果然, 找了廢版, 和他一顆大小一樣的, 在開機測試, 果然不再開開關關了~

PWM ~ CM6800.pdf (333.47 KB, 下載次數: 220)
PWM ~ ML4800CP.pdf (112.68 KB, 下載次數: 162)
PWM ~ HY-510N.pdf (553.24 KB, 下載次數: 196)
PWM ~ LD7550-A.pdf (201.6 KB, 下載次數: 193)

後記 : 我猜想, 應該是這顆 smd 電容有阻值, 造成 PWM IC 開開關關過於頻繁, 導致 CM6800 一起升天
後來我也順便更新裡面的電容, 增加其使用壽命, 謝謝收看~

网友:
經典的維修!!  受教了!!

网友A:
意思是說
5vsb可正常輸出
但是其他地方電壓沒出現
所以裝主機板電源指示燈會亮,但無法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說
5vsb可正常輸出
但是其他地方電壓沒出現

5Vsb 正常輸出, 裝上主機板, 會看到主機板電源燈一直閃爍,

网友B:
請問那顆電容是否為下圖中的C55A?
C55A不良導致分壓電阻R65A變小,所以VFB變小(<2.5V),PFC進而啟動.
當VFB > 2.75V, PFC關閉. PFC關閉後VFB又<2.5V,PFC又啟動. PFC就會開開關關的循環動作.

网友:
在電路上測 500 k , 拆下來測 170k !! (電容不該有阻值 (無限大))

這點倒是有點奇怪 !! 通常應該是在電路上測到的 , 會比 實際拆下來測來的小 !!

因為電路上有並聯的關係 !!! 所以會比較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顆電容是否為下圖中的C55A?
C55A不良導致分壓電阻R65A變小,所以VFB變小( 2.75V, PFC關閉. PFC關閉後V ...

剛在追了一下電路, 第15隻腳接了一隻精密電阻,電阻一腳接了基納 4148, 然後就接到這顆電容, 電容再接地.

网友:
4148不是稽納喔,是通用二極體.
感謝回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2-06-10):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46-1-1.html

這是我之前一直在找的零件 PWM-50A,經狼大指導後已使用代用品,今天您這篇文給我最大的收穫是:終於知道這個 PWM-50A的真面目。
謝謝。

网友(2012-08-26):
專業!!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顆電容是否為下圖中的C55A?
C55A不良導致分壓電阻R65A變小,所以VFB變小( 2.75V, PFC關閉. PFC關閉後V ...

能找到圖也很不容易

网友:
恭喜完修 ! 謝謝分享

网友:
大部份的同事說
看到 Power 掛掛
如果不是電容爆漿 就放棄了
好一點的會拆下 量量高壓 MOSFET
像作者這樣研究到控制 IC 的某個腳位電壓問題
確實是 應該掌聲鼓勵

网友:
LD7750
居然有人和我用相同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