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CQ60 滑鼠板左鍵接觸不良維修記

楼主(2012-05-04):
這台CP頗高的大螢幕筆電的touch pad 的左鍵接觸有電兩光兩光,要用特別的角度和力道才能反應
但因為要轉給老母使用
所以
把問題處理一下
由於已經過保,所以就直接開刀了

由背面的螺絲先卸,看的到的都拆

back

back

打開HD的外蓋

背面_開HD

背面_開HD

卸除HD後,裡面還有2顆螺絲要記得卸

開wireless module

開wireless module

打開wireless module 的外蓋

wireless module1

wireless module1

拆掉wireless module 的天線兩條

wireless module2

wireless module2

這下所有背後的螺絲都卸下了 所以可以把鍵盤給卸下
先從左上/ 右上挑起

key1

key1

再把整個鍵盤拉上來

key2

key2

鍵盤下的排線卸除

FPC off

FPC off

將鍵盤周邊的塑膠框螺絲卸除並由下往上推開就可以把他去下了

shell off

shell off

推開後的塑膠框,還有開關排線連著

shell off1

shell off1

開關排線卸除

fpc off2

fpc off2

移除塑膠框

inside1

inside1

把LCD的轉軸螺絲都卸下 左右兩邊共4個(好像),並拆除lcd的排線,接著就把LCD取下之

inside1 closeup

inside1 closeup

拆除上殼內看的見的螺絲 (3~4個)和Cap lock的LED燈

lcd off

lcd off

拆除touch pad的排線

fpc off3

fpc off3

用信用卡插入殼的交界處慢慢解除外殼的卡榫後把上殼卸下

housing off

housing off

touch pad 藏在上殼的內側下方

touch pad module

touch pad module

拆下touch pad module

pad module off

pad module off

這下pad 左右鍵的部分露出來了

pad module

pad module

用刀片輕輕挖開接觸圓板的膠帶即可見到PCB上的銅箔沾滿了灰
用棉花棒沾酒精清潔之

SW cleaning

SW cleaning

再依序裝回,開機測試後,按鍵觸感如新~~~~完修

网友A:
為了小小的一顆按鍵,那麼大費氣力的去拆,真的很累人!
不過話說回來,怎麼不用滑鼠比較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了小小的一顆按鍵,那麼大費氣力的去拆,真的很累人!
不過話說回來,怎麼不用滑鼠比較方便啊? ...

要轉給家中老母用的
他老人家用滑鼠用不習慣
所以花一些功夫把他處理了一下

网友B:
恭喜完修啊!
這種銅箔微動開關,
還可以這樣修護啊!
謝謝分享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啊!
這種銅箔微動開關,
還可以這樣修護啊!

其實,很多小型的開關如lcd上的按鈕開關到相機的快們開關結構都大同小異
故障症狀都是按鍵不靈敏
解決方式也是清潔接點就可以解決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詳細的拆機過程,這台機器小弟沒拆過,如果有遇到我會知道從那下手了

网友:
你打的「有電兩光兩光」,那個「電」字也是聽起來兩光、兩光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