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不過電,穩壓IC_8C540問題

楼主(2012-05-04):
小弟收到一台ASUS A6000,
穩壓IC_8C540炸開了,
參考(ASUS M5200A 19V短路不開機維修實例),燒這邊大多是後端有短路,
有顆小電容被擊穿,
8C540 為19V轉5V的穩壓IC. 8C516可取代,
請問台灣還買的到替代品嗎?還是要去對岸買,
請各位大大 幫忙 。

网友:
根據8C540 8C516 找不到Datasheet 不知生產廠商
8C516 等 有可能是廠商COST DOWN 的second source

不過參考
http://www.100y.com.tw/product/56486.htm
有相近外觀
再參考
http://www.repdata.de/wbb2/index ... &threadID=71742

其電路圖 有型號
ST L78L05 系列

78L05有粉多廠商生產
http://search.datasheetcatalog.net/key/78L05

購買之前需注意  最大輸入電壓限制 最好選low drop type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t=0&o=2&p=1

以上 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