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螢幕] 宏碁 acer AL1916W 面板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04):
型號
面板故障畫面
內部電路板
測試為面板第三顆SOURCE DRIVER IC COF側接觸不良(用手壓畫面恢復正常)
用無水酒精將驅動IC軟排線接點擦拭、清潔、烘乾、貼上發泡墊固定加壓
上電測試8小時確認沒問題後組裝交機,能撐多久就看機主的造化了
PS:當做實驗~~不收費~~不保固~~

网友:
也!厲害!見識到這種維修法,我有一台也有相同毛病,或許可以用這個方法拿來練功。

网友:
這就是眉角

网友:
讚~^^當練功^^我是都退回給客人~~

网友:
感謝 分享
厲害!見識到這種維修法

网友A:
有一條黑黑的到AD版是什麼>??
另外有把膠膜DONT TOUCH剪開嗎??
W大"就厲害"..

网友:
厲害!感謝 分享
我有一台螢幕是3條線的不知可不可以這樣修
下回拆開修看看

网友:
大仔~這個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條黑黑的到AD版是什麼>??
另外有把膠膜DONT TOUCH剪開嗎??

1.是亮亮的白鐵壓條.

2.有.

网友B:
大大這樣壓
會不會過一陣子又會掛
是我應該會直接退修,因為這樣壓也不知道那排線能"擋多久"
我們這邊客戶都好像從澳洲來的一樣,返修都會說,到底會不會修,修那麼爛一下就壞...
連電腦自己亂逛色情網頁中毒,也硬要說修店家的維修品質跟技術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這樣壓
會不會過一陣子又會掛
是我應該會直接退修,因為這樣壓也不知道那排線能"擋多久"

有跟客戶溝通過:
當做實驗~~不收費~~不保固~~

通常遇到澳洲來的客人,我都會把他們擋掉,因為從他們送修前的應對進退,十之八九可以判斷出來。

网友:
手也能當維修工具,大大太強了,給你按個讚!

网友:
這台LCD的故障率好像滿高的!!  經常遇到這型的故障,而且是很難修的故障狀況,我還一台躺著等面板中!!

网友:
厲害~不過我有一台是全面的~~不知道有沒有小~????

楼主:
全面性的得救機會反而較大(我的帖子有一篇如此)
維修方向
T-CON>屏線>A/D板>電源(穩定性)

网友:
有圖的維修實例,是最好的教學範本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C(2012-06-08):
我也有一台~插頭要一直插電~如果拔掉後隔天再插電~開機5秒就慢慢白屏~先關起來讓電源插頭插久一點再開機就正常~不知道有沒有人遇過這樣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插頭要一直插電~如果拔掉後隔天再插電~開機5秒就慢慢白屏~先關起來讓電源插頭插久一點再開機就 ...

參考這篇應該修的好,你的應該算初期症狀
[液晶螢幕] ACER AL1916W白屏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335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參考這篇應該修的好,你的應該算初期症狀
[液晶螢幕] ACER AL1916W白屏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 ...

感謝提供~此篇已經看過~不過我想等比較明顯時在量測~因不正常時量測驅動板IC電壓也是正常~

有消息小弟會再發表的~謝謝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一台跟這種情形一樣,我也這麼做,沒想到今天早上再燒機一次,哈哈老情形再度上演

网友:
這樣也能修喔....大大真市太神囉.....我又學到一招...感謝...

楼主:
狀況回報
6/15遇到機主,目前為止螢幕使用正常。

网友D:
感謝分享.請問w大大小弟面板有玻璃機板排線有一處整個脫落用導熱膠工具這樣熱壓可以粘住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分享.請問w大大小弟面板有玻璃機板排線有一處整個脫落用導熱膠工具這樣熱壓可以粘住嗎?感謝 ...

老實說沒有工廠設備很難,放棄吧!!!留做拆料件、實驗、或其他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實說沒有工廠設備很難,放棄吧!!!留做拆料件、實驗、或其他用途。

惠民那有賣這個,不知道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