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945gcm5 v2 內建網卡無法使用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04):
型號:msi 945gcm5 V2

故障情況:內建網卡NG

插上網路線後,一樣是斷線圖示..

插座的燈號也不亮...

開始查修...先摸看看..沒發燙外觀也無異常,圖中的2個穩壓ic主要提供1.8V及1.5V給網卡ic

接著就往P、C、R方向順序檢修...
供電部份我從網上找到了RTL8111的腳位圖來參考

量測各AVDD18、VDD15的供電腳,電壓都有1.8V及1.5V(由於過多腳怕阿斯,這部份沒有拍照)

再來Clock,量測其諧振電容上的電壓差

有壓差,也假設clock這部份正常,接著往Reset方向..
在這裡有點奇怪,reset好像處於低電位..

由於沒有電路圖,不知這個電壓值是否正常...
先假設p、c、r各條件都滿足,就先換ic看看..
拆下故障品並回焊良品,忘了拍,先補還在回焊的照片
上機測試,燈號亮了..
進作業系統也能上網囉^^

完修~
後記:最後網卡正常後再量其reset腳電壓,也是一樣0.64V

寫了那麼多,有網友也許會說直接換ic不就好了,幹麻量那麼多....其它只是給大家對p、c、r查修更有概念
也許內容並不完善,不足之處也請高手額外補充,謝謝

网友:
有可能是波形不對才造成網卡不工作
還是要有台波波比較好查修吧^^
恭喜板大完修^^

网友A:
感謝樓主提供pcr查修觀念實例啊!
從power到clock到reset,清清楚楚的查修啊!
另外,新手弱弱一問,諧振電容的壓差要多少才正常?還是有壓差就行了?
還有,晶振的頻率有正常嗎?
謝謝謝謝!

网友:
寫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樓主提供pcr查修觀念實例啊!
從power到clock到reset,清清楚楚的查修啊!
另外,新手弱弱一問,諧振電 ...

壓差的話我也不知道每片板確實的數值,只有平常多用心將手邊的板子量過並作紀錄,以供以後參考。
另外頻率因為查修只有電表,這也不得而知,都只能從有電壓差來假設~或用替換法也行啊~

网友:
恩 高手的維修文,都非常詳細,雖然這算工程比較大,網卡一般人都是不管的,網卡便宜,不過學會查修也是很重要的,雖然要有一樣的零件更換才行!
看的出來網路線上的網路頭也是自己壓接的,我也都自己壓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差的話我也不知道每片板確實的數值,只有平常多用心將手邊的板子量過並作紀錄,以供以後參考。
另外頻 ...

感謝,了解啦!
謝謝謝謝!

网友:
嗯....壞晶片而已,還好..

网友:
恭喜完修
也瞭解到pcr

网友:
樓主太強囉,我還沒這麼勵害,雖然PCR知道P量供電C量旁邊時鐘
但R如果IC沒RESET腳是量什麼就不清楚囉,請樓主指教~

网友:
謝謝大大的經驗指導,我又學了一樣了謝謝!!

网友:
1. 看起來是PCR正常, 但似乎很難直接判斷網路IC故障, 所以也有可能網路IC虛焊的機會嗎? 除非麻煩點再把有嫌疑的網路IC焊回正常板子測試以便作進一步確認。
2. 謝謝清晰的查修思路, 對我很有幫助。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來抓問題 !!

或許可以看出端倪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覺得能換到芯片就很厲害了!

网友(2012-06-18):
用心的師父所維修的就是耐用,一步一步的檢修才不會有覆修的機率。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板大完修^^

网友:
一般我都直接外接網卡耶~~~~

网友:
正常都是按照 ~程序查修~
但是我都偷懶 如果有晶片 直接先換~CC...如果不是在查線路~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