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轉PS2接頭接觸不良處理,與簡單5V加稽納升壓!

楼主(2012-05-04):
USB轉PS2接頭接觸不良處理,與簡單5V加稽納升壓!
接線圖
USB背面接法,不知有沒有用,給各位參考,這種PS2轉USB都是這種接法,就可以達到功能!

再來無聊接的變壓器還沒鎖上,由於電路接法容易找我就不用貼了!
材料:是剛好手邊有的6V 2A變壓器
          1A橋式整流
          3.7V稽納二極體
          104陶瓷電容
          330UF 50V
          2200UF 16V
          2P電源端
          保險絲
          電解電容看需要可更動,我是直接拿手邊剩的直接上!(都是便宜的台製電容)
主要是7805的第二支腳接稽納N端 , P端接地 產生逆向崩潰電壓,達到增加電壓的功能,但是這電路似乎只能再1A工作,其實主要只是HUB我剛好沒變壓器能讓他能動,又不想買變壓器才自己動手的,可以參考下至於溫度我接出來溫度不高,不過為了耐用還是去把POWER的扇熱片給他接上了,稽納我手邊只有2.2V和3.7V,裝上都能使HUB能動,我原先是先用7V去試,後來用8.6V去試似乎都可以,目前就是以8.6V使用的,使用3小時都正常,溫度沒異常,這台HUB原本是吃7.5V 1A的電源,以上給各位參考下!
簡單的小電路!
晚點就把變壓器鎖好!

對了轉接頭最後還得用熱熔膠固定,否則會碰到短路!

网友A:
HUB 的 DC IN 之後 那顆8PIN IC 是甚碼編號的IC
~~~(我猜是34063)~~~

如果是的話
那麼 AC6V 2A變壓器 整流濾波後直接 給HUB 的 DC IN 即可
AC6V* 1.414 = 8.xx多  AC加個+10% ~= 9.xx V
如果是34063 絕對承受的了

不需要7805+稽納 <== 浪費熱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B 的 DC IN 之後 那顆8PIN IC 是甚碼編號的IC
~~~(我猜是34063)~~~

真的是34063您真的是高手,應該是直接經過橋式整流就可以用了,我先前並未注意,看樣子他有穩壓IC,難怪有不少HUB去量變壓器都是伏特數*1.414的電壓,因為HUB內部已經有穩壓了,謝謝你了,又多學習了!

网友:
不太懂,但多看多吸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