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951不顯維修

楼主(2012-05-04):
網拍買的Benq FP951 19"故障LCD,故障情形是沒畫面,背光也不亮....
民國93年出廠的產品,賣家連包裝箱都還保存完整,真有心...只是這箱子很大,物品很重,硬塞在摩托車
腳踏墊才載回來..

既然是故障,就開始拆吧~~拆殼過程中發現有處理過的痕跡,但為什麼沒修好!?不得而知...開關板與軟
排焊得慘不忍睹的~~仔細看,連屏線也沒插回去...

這種開關+軟排,好像買不到..沒辦法,處理一下吧~~先用粗一點砂紙磨出些銅箔,再做些焊接的工作
,這樣~~好多了......

接上電腦訊號線,還是沒畫面,但紅框處電源燈是綠色的..(閃光燈關係,照片看不太出來),按鍵開關也
用電表量過,是正常的

拆了變壓器看有沒問題...傻眼~~變壓器內部好好的,沒爆電容,那..既然拆了,順便把品質不太好的電
容換掉,省一次工~~

爬文結果,有了些想法..Benq LCD的一些常見故障點,就是下面照片裡紅框的地方,C5707..0.1u 100J..
變壓線圈..

直接網拍買一片來換掉,一片才(100+運費),要是連變壓線圈也掛掉,不知要去哪找一樣的...果然沒錯
,就是壞在這塊板,一換掉就OK了..

外殼全部裝回去,看得見畫面,按鍵也沒問題

網路搜尋規格表,難怪這台螢幕會那麼重~~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簡單又有效!!

网友:
又拯救了一項有用的資源!!!

网友:
這台可說是古董了

BENQ常常壞C5707跟高壓電容@@常壞這個

BENQ高壓版1代跟2代基本上不亮都壞這個

网友A:
這功能鍵的連接軟排設計還真是怪,
原本設計就是用焊接的喔
一般不是都有設計專門插軟排的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功能鍵的連接軟排設計還真是怪,
原本設計就是用焊接的喔
一般不是都有設計專門插軟排的母座 ...

原始的設計我不知道是怎樣的情形,拆殼後就是照片那個慘樣...

网友:
恭喜完修, 又多一台19" LCD^^

网友B:
哇,還買到那麼便宜的好貨!羨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還買到那麼便宜的好貨!羨慕~~

版大有告知是多少買到??
只看到高壓版是花100+運費??
感覺版大心臟有夠大,如果是我拆開這樣~~心都n_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