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示波器小常識(4)認識示波器的把脈手-探棒

楼主(2012-05-04):
越來越多人使用示波器了,這也代表大家可以見到另一個較深入的電子訊號,示波器有專用的探棒,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常用的示波器探棒構造,我稱探棒為示波器把脈手很貼切吧!

一般20Mhz以上的示波器都是配備隔離式探棒,會使用隔離式探棒主要是為了增加示波器輸入阻抗,減少示波器的輸入電容,避免示波器對被它觀測的電路造成負載效應,和對高頻造成影響等等原因。

我們來看一個示波器探棒的簡圖︰

其實像上圖這樣,與其說是隔離式還不如說是分壓電路還比較多人了解,說是分壓電路也沒什麼不對,而我們會稱上圖這樣為隔離式探棒,是因為有R1的緣故,這個R1就是隔離電阻,簡單說這個R1就是隔離式探棒命名的由來。

例如一般廉價的示波器輸入阻抗為1MΩ,要實現增加輸入阻抗及減少示波器的輸入電容就有些技巧了。很多隔離式探棒的手柄上有一個1:1及10:1的切換開關,請參考下圖簡圖︰

當此開關切在1:1時(上面的位置),Vin是直接通往示波器輸入端,所以Vin=Vout的。
而當此開關軟在1:10的位置時(下面的位置),因為多串了一個R1,所以計算式就變成︰

一般隔離式探棒來說(請參考上圖),它的R1阻值是9MΩ,R2是1MΩ,所以當開關切在下面位置時,阻抗增加為10MΩ,Vout電壓被衰減10倍。

與R1並聯的C1則是頻率補償電容,它是一個半固定電容,就設在探棒的BNC頭附近。想起來了吧!是的,就是換新探棒時,要先用小起子調整方波讓波型方方正正的那個啦!

其實探棒有很多種,像也有100:1的或1000:1的,這類我們歸類稱為高壓探棒,也有專測電流的示波器專用探棒,我也看過一種內含檢波二極體電路的探棒,這些探棒有的一支動不動要好幾萬,下次我到工作室拿一支太克原廠的高壓探棒給大家看,它也是貴森森。
其實以上介紹的探棒都是被動式的,它們為了提高示波器的輸入阻抗,卻也犧牲了示波器的感度,市面上還有一種探棒是主動式的,主動式的探棒幾乎都是內含FET電路製成,所以它可以在沒有衰減的情況下,具備高輸入阻抗與低輸入電容的優點,不過這種特殊的探棒我只在以前同行的朋友家裡看過一次而已,一般人應該並不常見。

最後告訴大家,我終於知道怎麼用word打數學式了......。

网友:
方程式編輯器?

网友:
有好的示波器,也要有好的探棒,探棒其實和示波器同等重要,所以價格才比較高。
不過沒探棒時,也是可以先用測試線代替,只是雜訊會比較多,遇到高頻波型就出問題了。

网友:
我把相關的帖子都匯集成一起已經印出一本書了,

WISH大再寫下去可以出書了!!  加油.................期待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測試線是什麼??

測試線,這個比探棒便宜多了,只是功能比較差,比較容易有雜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測試線,這個比探棒便宜多了,只是功能比較差,比較容易有雜訊!

這裡面有電阻或是電容嗎!!

我自己有做了一條直通的線,原本是用在監視器測試用,不知道能不能拿來用在示波器!!

怕輸入沒衰減或隔離,把示波器燒了!!  會哭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裡面有電阻或是電容嗎!!

我自己有做了一條直通的線,原本是用在監視器測試用,不知道能不能拿來用在示 ...

我想是沒有電阻或是電容,應該是不會燒了示波器,學校都用那種線測試波型,不會有那麼多探棒給你用的!
除非你量超過示波器耐壓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改天拿來試試看!!

网友(2012-06-22):
有用的資料~收下了~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