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NA-F55Y6TT國際牌洗衣機出現FF2故障碼

楼主(2012-05-05):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
家中約20年日本原裝進口的老國際牌洗衣機雖然不是天天都用它,但總是覺得它超耐用的
日前它洗衣完成要排水時,排水閥打開約3秒左右,水才剛流出排水管,電源按鈕自動跳起,排水也停止了
面板顯示 FF2 的故障碼,電源按鈕按開按關都沒有反應了
需拔掉插頭1分鐘後再插上才會恢復正常
但再次洗到要排水時症狀又來了...就連單獨執行脫水也是一樣...不是上蓋沒蓋好的問題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FF2 的故障碼是什麼意思呢?
謝謝~!!!

网友A:
水管有沒有阻塞物?
還是閘門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有沒有阻塞物?
還是閘門有問題?

謝謝 ling大
水管確定沒有阻塞
排水閥動作正常,也換過排水馬達~無效
有拆下清理查看排水孔,內部也沒有異物阻塞

网友:
1.請檢查安全開關接點是否有接觸到
2.水位壓力開關不良或端子座氧化
3.此機型是否有設計磁簧開關,如有請試著將他短路試看看
4.請拔開基板端子座檢查是否端子座氧化
5.可能基板壞了

网友:
這一型會有安全開關接點
接觸不良的情形.

网友:
沒記錯的話排水馬達故障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