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3002

楼主(2012-05-05):
目前可進BIOS

可是要到硬碟 或光碟機 時就 左上角一個槓 一直閃

按軟開 沒作用 感覺當了

請問這問題要如何下手解決 謝謝

网友:
你可以放上圖片嗎? 建議你先去看一下版規
試著把硬碟移除看看,用光碟機開機

楼主:
光碟開機 硬碟開機 都一樣

硬碟拔掉 只有光碟也一樣

只有硬碟也一樣

2個都沒有 也一樣

到BIOS裡都很正常 跑完BIOS後 就會卡在這裡

再補充一下按下F12選擇開機後 就是到圖片上這樣
開機 BIOS圖跑完 沒按其他 也是到圖片上這樣

网友A:
左上角有三個橫槓,是哪一個在閃?
要不要先把一些周邊(無線網卡)先拆下來
只留記憶體和硬碟.再開機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有三個橫槓,是哪一個在閃?
要不要先把一些周邊(無線網卡)先拆下來
只留記憶體和硬碟.再開機試看看. ...

應該是說 下底線一直閃 在左上

我硬碟 網卡 都拆了 單純用光碟也不行

硬碟 網卡 都拆 沒插 光碟也一樣

只剩CPU+主機板+RAM(有試過很多條也一樣)

网友:
會不會是顯示晶片故障,卡在顯示模式無法切換成高解析模式.
照你說的情形,是要進入Windows 歡迎畫面前卡住了.

楼主:
可是我插winpe光碟 或dos usb 或ubuntu 都跟沒有裝一樣

照流程bios跑完 按F12選擇硬體開機 指向硬體讀取 無法讀取開機黨 會出現2排錯誤

可是現在是跑到bios跑完 按F12選擇硬體開機 指向硬體讀取 選完他就 在照片那個畫面了

网友:
我記得記憶體有問題也會這樣喔
你有沒有多的記憶體
換換看!!

楼主:
忘了留 記憶體 也換過 也一樣

网友:
應該是系統損壞加光碟機讀不到片了

楼主:
光碟機不可能壞 因為這沒有光碟機

网友:
請問是否有作業系統?
在上一次正常開機前,您是否有安裝或移除甚麼軟體?

假使你安裝得是winxp later....個人猜測!
1.中毒,造成MBR受損,無法引導進NTLDR...
2.硬碟掛了,所以無法正常載入

可以參考2#建議,移除硬碟,改用光碟開機測試
又或者是開機後馬上按F11吧?使用PRE BOOT MENUAL選擇光碟或硬碟開機

楼主:
硬碟沒壞 100%確定 有正常的IDE 可交叉

我拆到剩主機板+RAM(正常)+USB-ubuntu

其他藍芽 網卡 螢幕 有接上主機板的都拆了 外接螢幕 也是一樣

爬了很多文 也看了很多維修實例

個人猜測 會不會是南橋壞了 導致橋接各種裝置失敗呢

可是南橋壞了 不是不能開機嗎

因為有些文 南橋壞了 可以進WINDOWS 可是會不定時的連接失敗

倒底是??

网友:
要不要考慮把裡面的主機板3V電池換顆新的試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碟沒壞 100%確定 有正常的IDE 可交叉

我拆到剩主機板+RAM(正常)+USB-ubuntu

你確定他有抓到外接的光碟機嗎?
外接光碟機單用一個usb電源不夠也會有問題,
或者換一個usb port和外加電源測試,
建議先不要動主機板,
南橋壞掉也是可以開機看壞哪個功能,
畢竟慢速裝置都歸他管,
找個方塊圖看一下就比較能理解,
維修沒有100%狀況一樣的,
除非是通病

楼主:
電池我有換上新的也一樣

我手癢動了 主機板
我試了一下"加熱"

南橋 CPU 顯示晶片都給他加熱到230度

結果 現在讀的到

可是只讀到USB 安裝XP
此圖 和 此圖下一步
就當了 有的時候 出現藍白安裝畫面就停了

网友:
健議:第一先拔出電池放電三分鐘,第二進入BIOS重新設定光碟機第一鄾先boot,光碟機插座的週圍元件有短路或漏電諸如【電容器或電阻】。最後看看是否能進入【安全模式】的系統還原。作業系統與硬體驅動程式不相容的問題!
山 頂洞人2012

网友(2012-06-28):
跑完〞BIOS無法載入《作業系統》,第一RAM有問題。
山頂洞人2012

网友:
檢視硬碟是否壞軌
或是記憶體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我碰過~~~是cpu的問題  cpu是直接焊在主機板上的 找個大大幫你重做bga 如果橫豎壞了也沒關係的話 cpu再烤一次 溫度多一些 如果沒壞 應該會知道問題出在哪  很佩服你的精神 差不多都去試過了 按個讚

网友:
個人建議:還是先把bios刷寫一下吧,bios自檢完畢如果抓不到硬碟或者光碟應該有錯誤信息的,現在沒有,感覺應該bios出現問題的幾率更大些

网友:
加熱後可以讀的到,比較像是虛焊了!!

冷了之後還會再脫焊的!!  可能真的要BGA一下才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