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東元電扇維修(微控電路板)

楼主(2012-05-05):
東元微電腦控制風扇,從資源回收室取回的電扇,首先清理外觀(要是沒修好就白花工!) 因為脖子断掉了所以所以先把脖子修好! 這一台電扇是"高腳型"所以只要一倒下來脖子就會受傷,歌林牌就因為如此所以把底座加上"鐵塊",卻因為這樣所以"脖子拉傷"的事件發生!!

接下來送電發現 有一段沒有作用把電路板拆下來 原來是使用 TRIAC 作為控制 東元電扇08  ,於是把 TRIAC很帥的剪掉,把備品給換上去,結果還是不行,查了一下原來 TRIAC 沒壞(半導體沒那麼容易壞啦!!),再查原來是"電線断掉了", 東元電扇10     東元電扇11     東元電扇12    (查線是有技巧的喔!!),於是接上一段"電線"!! 重新組裝上電!! 好了!! 沒想到另外一段風速卻反而不行了!! (看樣子內傷嚴重!) 乾脆全部都換了算了!!   東元電扇14     東元電扇13     東元電扇15    他的內傷嚴重是因為"設計瑕疵"轉啊轉的就把線給扭斷了! 沒想到整段換掉卻造成電線不夠長,真是多災多難啊!! 已經重組了好幾次了,還好我是業餘的!! 要不然時間就是金錢,上上下下可是虧大了!! 於是在底部加了一截電線組 東元電扇16  東元電扇17  !! 總算是大功告成!! 東元電扇18     東元電扇19  東元電扇21
沒想到才幾天又不動了,這次是按鍵不靈光,有時有有時無!! 不想吹的時候測試都OK!! 要吹的時候卻"一動也不動"!! 再拆下看看裡面的"按鍵"是否靈光? 真的是有點"不靈光"!! 東元電扇A01    於是換掉他!結果還是一樣! 剛剛加上電源(插上插頭)會好一振子幾分鐘吧! 接下來就不動了!! 裡面的IC 是 東元電扇A02  查了半天都只有廣告,一點資料也沒有!!! 東元電扇01  東元電扇02
還好我先前有一片"備品"(東元的市佔率不錯!壞的也不少!) 可是電路板不太合,想說,大不了把IC給換上去,或是把整片板子(改一個盒子)裝上去,又覺得不甘願!! 半導體IC有那麼容易壞嗎? 於是把兩片板子做數據收集,結果都差不多!!這一來應該就是 IC出問題吧!! (我沒用示波器,因為沒有隔離變壓器!!),查電路板發現有一個 10M的電阻取交流信號,這可能是給TRIAC做同步控制的信號吧!! 一路上 串接 10M電阻 兩個1N4148箝位,一個102電容消雜訊? 而且發現電壓表接到 IC輸入點時就可以控制!! 莫非!! 換上 102電容(結果無效) 想要換1N4148(同時拆 10M電阻來量)發現 10電阻断路, 東元電扇A05  電阻不是最不會壞的嗎?沒拆下直接量測兩端還有2~3M啊!(電路板上標明 2M,裝的是 10M),於是 IN4148不換了(半導體那麼容易壞嗎?)手頭沒有1/4W 10M電阻,用兩個1/2W 3.9M串起來,最起碼勇上 4倍!! 上電OK了,完修!! 真是辛苦啊!!   東元電扇A04     東元電扇A03     東元電扇A06

网友A:
下次若有風扇轉不太動的,拿來給我教你「水洗電風扇」,洗完後像新的一樣風量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若有風扇轉不太動的,拿來給我教你「水洗電風扇」,洗完後像新的一樣風量大很多。 ...

SLIMBOY大:
   我聽過水洗電路板,扇葉 扇網 扇身都洗了,就沒聽過水洗電風扇,你說的是 線圈 培林? 先偷偷教我好了! 有是弟子服其勞! 我來做!我來PO!以你的名號發表! 因為沒有密碼,就以 SLIMBOY 嫡傳弟子PO出來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我聽過水洗電路板,扇葉 扇網 扇身都洗了,就沒聽過水洗電風扇,你說的是 線圈 培林? 先偷偷 ...

就是用洗衣粉加水來洗馬達線圈、軸承,可將陳年油垢去除。
最近大樓供電出狀況,鄰居燒了一堆家電,計有
1. PC power X1
2. 印表機 X1
3. 2.1聲道 speaker X1
4. LG 洗衣機電腦板 X 1
5. 微電腦電風扇 X 1
6. 環形日光燈 X 1
另搶修 ATS X1
全數修復。
剩下公共電盤要改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洗衣粉加水來洗馬達線圈、軸承,可將陳年油垢去除。
最近大樓供電出狀況,鄰居燒了一堆家電,計有

slimboy大:
   下次有機會我再試試看!! 您真是強啊!! 這些東西功能廣泛都被修好,您不但是中華民國愛修協會的當然會員,更晉升為 中華民國會修協會的主要幹部了,要不要當理事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下次有機會我再試試看!! 您真是強啊!! 這些東西功能廣泛都被修好,您不但是中華民國愛修協 ...

這次如我不出面善後維修,有人要賠萬元以上,我修每件友情價才收NT$300~2500

网友(2012-06-29):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真是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