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W49F002UP12B的ROM BIOS燒錄

楼主(2012-05-05):
在PCB5.0燒錄器如何進行燒錄!!??

這好像是PLCC,不是HUB/LPC。軟體是0.98D12,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我試了一下PCB5.0燒錄器的類似49F002的編號,好像都不行。可能是自己沒找到或搞不清楚吧!)

网友A:
使用 PLCC32 IC座
型號選擇 WINBOND W49F002T
電壓選擇 5V
PLCC的IC座經常會接觸不良,要多試幾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PLCC32 IC座
型號選擇 WINBOND W49F002T
電壓選擇 5V

多謝指引。。。(文件裡也有寫,但總不及實際操作一遍的成功經驗)

如圖,選這個及修改好DIP開關

將W49F002UP12B插在10上就可以正常辨認與燒錄了

不通時就不通,一通就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