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mpo S320 示波器偏向電路請益

楼主(2012-05-05):
感謝各位大大在 http://bbs.pigoo.com/thread-37726-1-1.html 裡縮小檢修方向, 小弟也找到偏向電路所在位置, 但苦於內功太弱, 就算千辛萬苦的把電路圖給畫下來並量了各三極管電壓, 還是看不出哪有問題. 附上小弟畫的電路圖及三極管各腳電壓, 麻煩電路高手指點.

偏向電路圖及三極管各腳電壓
sampo s320 2.pdf (69.96 KB, 下載次數: 111)

网友A:
先調換左右極板的接線, 看看到底是控制電路問題, 還是輸出極板斷線.....

俺學玩電視機時也曾這樣玩過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調換左右極板的接線, 看看到底是控制電路問題, 還是輸出極板斷線.....

俺學玩電視機時也曾這樣玩過調換. ...

感謝小喇叭大指點, 但wish大說"加在CRT偏向電路是使用正負雙電源,分別控制一左一右的水平偏向板", 這樣玩小弟怕會災情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喇叭大指點, 但wish大說"加在CRT偏向電路是使用正負雙電源,分別控制一左一右的水平偏向板", 這樣 ...

偏向電路一般是使用正負電源,一般並非絕對,這要自己查一查,電路是千變萬化,你這台或許不是使用正負電源也不一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調換左右極板的接線, 看看到底是控制電路問題, 還是輸出極板斷線.....

俺學玩電視機時也曾這樣玩過調換. ...

好主意!
故障邊會不會已經有接地現象!

單邊水平偏向板無(高)電壓,致使水平不偏向。
參考: 類比示波器水平電路.PDF之圖(14) ,該圖上下皆標示+170V ,應有所啟發。
(我是尚未實際接觸的外行人)

网友:
兩組同一樣的電路...分別控制水平偏向板

如果沒有其他  選擇
土法煉鋼篇有兩招叫做   [掃地排除法 ]+  [對稱比較法]兩組同一樣的電路假設稱為A/B組
B組 晶體半導體    全以立可白/簽字筆做記號後  與A組  對稱比較交換
看問題是否跑到另一邊去
就算沒變化   也不是做白工   至少排除晶體半導體部分沒問題
... ... 兩三天下來也差不多該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