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nokia手機6230沒反應開不著

楼主(2012-05-05):
原本沒事,將手機放在電腦變壓器之上約幾小時,可能是這樣,變壓器熱力傳到手機,導致手機不知燒了什麼開不著沒反應,充電時手機mon沒顯示,試過換電池都是這樣,這樣情形應燒了甚麼,有救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你把電路板取出來插上電,摸摸看哪裡很燙

网友:
這是骨董!!  現在的SIM卡還支援嗎!!

网友:
閒置一陣後再裝回去搞不好就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電路板取出來插上電,摸摸看哪裡很燙

插上電,電路板沒有發熱
會是電路板的電池沒電導致機不著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上電,電路板沒有發熱
會是電路板的電池沒電導致機不著嗎

Yes!
只要你電池一直插在上面
放電放到底會鎖保護板
這時你要拿去電一電,或是用通用型旅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只要你電池一直插在上面
放電放到底會鎖保護板

謝謝回覆
不明白的你意思
你的意思是換電路板粒電池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不明白的你意思
你的意思是換電路板粒電池嗎

不是換電池...
是把手機上的那顆鋰電池取下來,不是電路板上的喔
用10v(或以上)的電去碰觸正負極
讓裡面活化
或是用通用型充電器去充1~2分鐘
也可以讓電池復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換電池...
是把手機上的那顆鋰電池取下來,不是電路板上的喔
用10v(或以上)的電去碰觸正負極

手機的電池沒壞,應是手機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機的電池沒壞,應是手機壞了

你怎麼確認沒壞呢?
你可以試著測量電路板上的元件,關於測量您要去向高手請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麼確認沒壞呢?
你可以試著測量電路板上的元件,關於測量您要去向高手請教了! ...

因試過換電池都是這樣

楼主:
各位會是電路板粒電池沒電導致不開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會是電路板粒電池沒電導致不開機嗎

不太可能,那應該是記住所有設定&時間的電池,類似CMOS電池
有電表就量上面的零件吧

网友:
接點氧化好像滿嚴重的,要清理一下,測量上電池後,有無進到手機內供電,氧化造成的斷路,經常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