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鉤錶測量冷氣機的電流和總耗電量

楼主(2012-05-05):
最近電費漲價, 需要收集一些冷氣機的年紀和耗電量的資料

計劃修改一下原來測直流電池的設計, 改成測AC, 自己搞個 [電腦的鉤錶] 錄入數據, 大概3個小時的資料, 取樣速度 2 秒 一次

電腦端的紀錄和 ADC 都已經靠譜了, 打算用現成的小改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7368-1-1.html

基本的設計方向,

ADC 10 bit, 參考電壓 2.56V 或 1.1V

測量電流的解析度, 0.1A - 0.5A 就可

量程, 2 匹的冷氣機 大概 20A (220v 大概 20A ? 不太確定)

問題是
怎樣設計哪個測電流的 [前端] 零件, DIY 可行嗎 ?

网友A:
測AC功率還要考慮到RMS值與PF值,直接電壓*電流並不準確,
我是選擇買個變電家來測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AC功率還要考慮到RMS值與PF值,直接電壓*電流並不準確,
我是選擇買個變電家來測比較快....... ...

喔....
那純粹測電流就算了

网友B:
要測交流電流的話應該有幾種辦法
霍爾元件,霍爾有分交流和直流量測的
Rogowski線圈也是能用的,不過就要看個人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測交流電流的話應該有幾種辦法
霍爾元件,霍爾有分交流和直流量測的
Rogowski線圈也是能用的,不過就要看個 ...

Rogowski線圈..

源來有名堂的..就來DIY這個看看

网友C:
之前不是討論過了嗎?
台電的電費計算方式是以W為單位~~不是以A為單位..
所以實際的W數要用變電家這類的測試器.
才能正確計算..台電跟你收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不是討論過了嗎?
台電的電費計算方式是以W為單位~~不是以A為單位..
所以實際的W數要用變電家這類的測試 ...

其是不是要精確算$$
目的是學習測量AC電流
另外要做個記錄, 方便比對不同品牌的差別, 30%準確度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