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N62256DP2 AGP 不顯示 維修

楼主(2012-05-06):
感謝 凱文大大 提供...
感謝 阿元 提供的波波.
20MHZ 也是很好用的

不顯示沒畫面\...

維修還是要了解工作 原理
所有的電壓 都必須知道 就可以 減少時間 去找錯誤
過程 文字 都描述 在 圖片了 `
打字編輯 很花時間.. 請見諒.
謝謝收看

网友:
穩壓IC壞掉,所以3.3V變成1.33V,差異還滿大的,恭喜完修! (可愛大好多東西修!)
順便補上APL1117方便了解穩壓IC!
GPU波型有點像PWM信號!

网友:
所以要確認GPU、VRAM、BIOS供電是否正常,PCB上有無撞件、缺件....

這卡的布局很像FX5200..

网友A:
請問可愛大~~那烤箱補空焊??
請問使用時間??
這一組應該無法調溫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可愛大~~那烤箱補空焊??
請問使用時間??
這一組應該無法調溫度吧??

烤箱 烤1小時 主要 是在確定是不是空焊~空焊的 話~大概有8-9成 畫面 就會出現囉
烤完 如果還是沒話 基本上都是 別的地方出問體 就可以排除空焊.
烤箱有 裝台 PID 溫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箱 烤1小時 主要 是在確定是不是空焊~空焊的 話~大概有8-9成 畫面 就會出現囉
烤完 如果還是沒話 基本 ...

那請問是設定在幾度??這種上下管的溫度應該無法控制吧?

因為我家也一台這種"烤箱"快要10~準備買新烤箱-->順便換大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