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新力SONY KDL-32S5500 32吋 LCD液晶電視雷擊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06):
這台新力SONY KDL-32S5500聽主人說.看電視看到一半.突然聽到打雷聲.

啪一聲電視就沒畫面.待機燈也不亮.從此就無法開機了.

最近梅雨季節來到.各位請千萬要小心啊!

電視型號.

其實這台新力SONY KDL-32S5500剛送來時.我也插電試機了.

這時電視突然冒起一縷白煙.並伴隨一股燒焦味.

說時遲那時快.我一把就扯下電視插頭.避免災情擴大.

通常遭受雷擊.很少會禍延主驅動板的.

所以我們就針對電源板下手.

取下電源板.

乍看之下沒有什麼異狀.

那白煙和燒焦味又是那來的呢?

還是先測量保險絲吧!

果然保險絲已經燒斷開路.

找不到這有腳的保險絲.

4A 250V我只有這種玻璃管.

幸虧改造一下還是可以使用.

為它裝上義肢.

這樣應該可以了.

再往下追查故障點.

突然看到這裡有淡淡的打火痕跡.

就是它了~藍色小丸子.

這陶瓷電容被打了個洞.

由於字跡編號實在太小.看不出來.

只好動用顯微放大鏡觀察了.

上面印著471K 250V.

如果我的基本電子零件學還沒有還給老師的話.

那它的容值應該就是470pF 耐壓250伏特吧!

懶得出門.這陶瓷電容只好往電源廢板找了.

剛好讓我看到這顆.

還真湊巧.容值.耐壓都一模一樣.

拆下來比對看看.

裝上藍色小丸子.

沒有它還真不行.

再來就沒有發現其他故障零件了.

有些焊點經過雷擊似乎有點受損.

再把背板補焊處理一下.

只發現這兩個故障零件.

上電.待機燈亮了起來.

這次沒有冒煙了.

那就可以放心開機了.

熱機了幾個小時也都沒有再出現問題.準備交機.

网友:
雷擊只造成這2個元件故障真是萬幸阿!!

网友:
打雷一般可以說是維修者的最愛了...
目前遇到的都是只有燒保險居多.
像這樣燒陶瓷電容的我還沒遇過.
打雷後就沒反應無法開機.連待機燈都不亮的.
反而比較軟.好處理喔!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這是電源保護電路作得好,所以沒有很大的災情,真是好產品,

不像之前做過的擴大內需的電腦教室,一雷擊就陣亡了!

所以套用那句話,好的電源燒自已,差的電源死一堆!

网友:
雷擊範例,恭喜完修.

网友:
燒毀二個元件,好加在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值得參考

网友:
真是幸運,還好是小零件。相信也花不少時間處理。
SONY常見還是面板問題居多,其他問題目前少見(個人)
恭喜完修

网友:
電路設計的好.2個零件保護了這台機器.沒有傷到其他重要元件.看過雷擊的機器.幾乎無一倖免.傷亡慘重.

网友:
G大眼明手快..恭喜!!

网友:
真幸運@@通常雷擊都電源板主機板都掛掉居多

恭喜你^^

网友:
恭喜完修~~~
看起來是瞞軟的喔!
這台遭雷擊應屬輕修,是從電源攻進去的
如果是從第四台纜線攻進來的,造成無法開機...
可能TUNER+主板掛點的機率就大得多了吧?
受損的災情可能就更加慘重了...

网友(2012-06-08):
這應該不是被雷擊~而是被雷嚇到
雷擊不大可能這麼輕傷吧!
但維修過程還是很精采~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

网友:
給你一個讚!!

网友:
完修就值得慶祝
好樣的

网友:
EMI 保護的好~!

网友:
謝謝g大熱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