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豪邁125怠速不穩維修實例

楼主(2012-05-06):
這台機車是我上班主要的交通工具,當初是我姊夫要報廢我跟他要來的,車齡應該有20年了吧
之前有人發帖詢問機車會時常熄火,這次的維修實例就是其中一種,以下就是我的維修實例

拆置物箱

這個殼也要拆掉

置物箱拆下內部的樣子

歧管裂掉了

拆歧管

10號t型套筒

十字螺絲起子

尖嘴鉗夾出

拆開化油器和歧管

歧管拆掉的樣子

舊的歧管O型圈拿掉

裂掉的歧管

怠速不穩的原因

新的歧管 副廠的

新歧管連接汽缸面

換上新的歧管並鎖緊螺母

小心別夾壞風管

新歧管裝好的樣子

調整混和比螺絲,用一字起子從這個地方伸進去

這個位置就是混和比螺絲

調整怠速一般也常稱為slow
23調整怠速一般也常稱為slow(譯音),指的就是當引擎啟動後完全不加油門狀態下的引擎轉.jpg

怠速,一般也常稱為"slow"(譯音),指的就是當引擎啟動後完全不加油門狀態下的引擎轉速。

引擎啟動保持著固定轉速運轉,看來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實際上要保持著這樣的運轉速度,還是得有固定的供油量才行。所以在化油器上就必須有一個設計,在不加油門的狀態下能夠供給引擎微量的油料(實際上是霧化的油氣),讓引擎保持著"怠速"運轉而不至熄火。

怠速太低時,引擎容易熄火,尤其是在天氣冷或引擎及周邊狀況較差時(例如:老車),起步時油門反應也較差,這時就可以將怠速調高些來解決。但怠速太高也不是件好事,車沒在跑時引擎轉速較高,聲音吵、廢氣多、也較耗油。打檔車會明顯感覺放油後轉速回復變慢,不利於檔煞或檔位變換等動作,認真操作起來心情會不太好。速克達車種則是會有不催油後輪就會轉(架起後輪時)、甚至停著沒加油門,後輪也一直出力要往前,這對速克達的離合器來說長期的處在一種半離合的狀態,也會加速離合器的磨損。所以適當的怠速,應該視以上兩種過低或過高的情況來調整,大丙自己的習慣能調多低就調多低,只要不容易熄火就行了。

調整怠速要在完全熱車之後再來調整,這樣才會準確。比如說速克達的車種冷車啟動時會有一段時間啟動自動阻風門,這時的怠速會特別高,若在這個時候調整,等阻風門作用結束後怠速就會過低,可能就熄火了。或是冷車時引擎還未完全到達工作溫度,若在這個時候調整,熱車之後怠速就容易偏高。在熱車時調整完之後,等到下次冷車啟動時再注意一下若容易熄火,再稍稍轉高一點就可以了。

如何調整怠速呢?不同的車種或化油器設計的維持怠速方式會有些不一樣,所以我們要先看看自己的車種化油器上的設計才能作決定。

第一種,也就是絕大部分車種所使用的方式。就是在化油器上可以找到一顆怠速螺絲,這通常是在化油器上最大的一顆螺絲,不需使用工具可以直接用手轉的那種。使用這種方式維持怠速的原理是將怠速螺絲往內旋可以將化油器中的柱塞(我不知道正確名稱)往上頂,進油/氣量會增加(這跟拉動油門線的效果是一樣的),達到維持怠速的效果。所以這種形式的調法就是:將怠速螺絲順時針旋轉怠速螺絲(旋進),怠速就會升高;將怠速螺絲逆時針旋轉(旋出),怠速就會降低。 (二行程機車用居多)

第二種,和第一種方式的原理類似,但他在化油器上並沒有怠速螺絲,使用這種設計的油門線也不會直接接往化油器。他是將怠速螺絲設計在從油門線頭端到化油器之間的一個地方。怠速螺絲控制一條往化油器的鋼索的鬆緊來維持怠速,油門線再拉這條鋼索來增加進油量。整個看起來有點像使用油門線來控制怠速的感覺,但油門線還是可以有自由間隙。這種方式現在比較不常見了。使用這種設計的車,就要看怠速螺絲往哪一邊轉會將那條往化油器的鋼索拉緊,就是讓怠速升高,反之則是讓怠速降低。 (四行程機車用居多)

第三種,其實是我印象中有這一種,但我不記得哪種車是用這種方式的。這種方式叫做"怠速油路",就是在化油器中有一個專門的油路供怠速使用。如果有的話,應該是螺絲轉入讓進油變少怠速降低,轉出則反之。

以上說的純就化油器供油車種而言,台灣目前噴射供油的機車較少,市面上80%都還是使用化油器的形式。所以噴射供油的怠速方面在這邊就先不討論了。

豪邁125使用的是負壓化油器調混合比,我的調法是先完全熱車,把待速螺絲轉個2~3圈,然後混合比螺絲鎖到緊,先放個一圈半,讓它發起來不熄火
然後慢慢放 慢慢放,放到轉速最高時,在調整待速螺絲,這是我的調法

混合比和待速最好是再完全熱車時調,隔夜後 你發車是完全冷車的狀態,如此一來油氣增濃時不會影響太多

网友:
歧管為副廠的~~

公司與副廠差不到100元
應該CDI也差不多了~~換一換吧

待速油路~~

小弟檢查方法:

熱車後(五-十分鐘後)
檢查(自動組風門.黑色的)是否有加熱狀況...
1.有..調整混合比..試試..

2.沒有..沿線路檢查插頭端(紅色插頭).(插上方向燈泡)看是否有過電...

1.有過電..(自動組風門.不熱)..自動組風門壞~~

2.沒過電...(面板)裡..有一組(水泥電阻)壞...

如果都沒有問題...
那就是(線路)或線圈(內仁)有可能有問題~~~

网友A:
還有一種狀況造成油路不順,
就是化油器的負壓膜破了!
它是一個圓盤狀的橡膠,
不過更換最好拆下整顆化油器比較好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種狀況造成油路不順,
就是化油器的負壓膜破了!
它是一個圓盤狀的橡膠,

雷大妳深藏不露喔

网友:
內仁造成的怠速不穩是不定時熄火,歧管破裂則是發動沒問題,熱車後容易怠速熄火
豪邁CDI有2組線接內仁,分別是激磁線圈跟脈波線圈
脈波線圈負責提供點火訊號,出事了車子會發不動
激磁線圈負責提供CDI電源,接頭就是CDI上4+2插座的2,原廠數據400-800歐姆,因為換內仁要用特工拆電盤,可以改用直流CDI修復

网友B:
版上還真多修車高手
小弟還是認為"化油器"車種~~維修保養 DIY都很方便也便宜
萬一遇到現在"五期~四期"電腦車~~沒搞個電腦來修正
我看怎麼"調"都沒用吧  !!!

网友:
受教了,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新舊豪邁應該都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上還真多修車高手
小弟還是認為"化油器"車種~~維修保養 DIY都很方便也便宜
萬一遇到現在"五期~四期"電 ...

五期四期電腦車
還有好幾種~~~有待速旁通閥與沒有的系統
小弟只會修車~~~
但是真正的(原理)有時小弟還是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