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修改設置 discuz x2返回圖片地址和控制顯示在線遊客人數

楼主(2012-05-06):
建議wish大修改以下設置
好控制在線人數的遊客數,小弟建議不顯示遊客,以保持版面清潔

一、論壇 主題列表頁 添加會員頭像
discuz x2中DIY裡採用的是{avastar} 顯示用戶小頭像,{avatar_middle} 顯示用戶中頭像,{avatar_big} 顯示用戶大頭像。
今天改的論壇主題列表頁原來並沒有顯示用戶頭像的,現在要改 discuz x2的源碼,所以僅用上述的方式顯示不能滿足需要。

mark需要在主題列表頁(模板為forumdisplay_list.htm)裡增加了頭像顯示外,還要控制圖片的大小,採用了:
會員名稱
的方式顯示圖片, {avastar( ['會員ID'],small,true)}返回的是圖片地址, {avastar( ['會員ID'],smal)}返回的是帶<img src....>的字符串。

二、控制顯示在線遊客人數
由於遊客較多,都顯示出來比較佔資源,( 若 大家只想顯示在線會員,不顯示遊客,只需在後台管理設置就行。)mark要顯示一部分遊客,只需在forum_forumdisplay.php中,找到$query=B::query("....LIMIT".(xxx+$membercount))
把XXX改成你想要顯示的遊客數量,如10+ $membercount=( 10 +目前在線會員數)個遊客,當然大家可以直接把xxx+$membercount 改成一個數字,如20,那就只顯示20個遊客了。

网友A:
整個關閉看起來好像也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個關閉看起來好像也不錯!

整個關閉比較不會看起來"落落長",就先這樣吧!其它人有問題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