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 50W 鹵素燈變壓器拆解&重新繞製

楼主(2012-05-06):
正規的變壓器繞製
初級圈應該是要放在最內圈
之後再繞製次級圈or輔助電源
由於我都是玩HI-POWER的昇壓電路
所以很習慣把初級圈繞製在最外側
原因是,我的初級圈都是低壓大電流
想要繞製在內圈,有相當的難度
以下就看圖說故事
歡迎有興趣的一同研討
嚴禁嘴砲

网友A:
我都不好意思說,一直在等,等,等,等看你什麼時候會出這一篇,終於...
Wish應該把這一篇列入精華 ...

不過圖片又弄顛倒了.

网友B:
你的漆包線表面是不是還有其他東西?怎麼看起來白白的
繞線要順時鐘繞還逆時鐘繞?!
那個LED燈板還挺勁爆的....
CA-155乾的速度會比CA-260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漆包線表面是不是還有其他東西?怎麼看起來白白的
繞線要順時鐘繞還逆時鐘繞?!
那個LED燈板還挺勁爆的. ...

這個變壓器使用的是"絲包線"
60條0.1mm的漆包線絞成一條
外層再用細絲包起來
應用在低電壓高電流之場合

這個變壓器是用在push-pull電路
所以沒有正繞 反繞 的差別

透明膠片只要噴墨之後不會擴散,遮光良好即可
我較不在意它乾的速度

祝你彷真順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好意思說,一直在等,等,等,等看你什麼時候會出這一篇,終於...
Wish應該把這一篇列入精華 ...

這個版有版主,要由版主來加精華才對!

网友:
5#
如果版主有這個權力,當然由他決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變壓器使用的是"絲包線"
60條0.1mm的漆包線絞成一條
外層再用細絲包起來

所以...漆包線的方向不用管?
上次你做的12 to 300最後修改的圈數是...?

這篇真的挺讚的,應該也有很多人想做類似的東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漆包線的方向不用管?
上次你做的12 to 300最後修改的圈數是...?

我記得最後是3:3:100
初級是3圈+3圈,次級是100圈
初級是push-pull輸入,次級輸出是橋式整流
所以可以忽略線圈的繞製方向

當初在實驗室RD時,有時後一天要試繞好幾顆測試
繞道都快"起笑"了
經常遇到瓶頸而對著桌上的電路發呆
玩到最後還是覺得PUSH-PULL成功率較高
所以在此,不論大小功率,我都喜歡用PUSH-PULL的電路結構

网友C:
本來還在等看看雄爸你有沒有繞線匝比的資料順便PO上
因為還在等有人去問這個,然後我想把這篇給置頂,
這樣需要繞線圈的人就有實例可以參考了

楼主:
對"交換式電源"設計開發有興趣的人
可以到http://bbs.21dianyuan.com/tag/3/ 世紀電源網.論壇
裡面有相當多的資料,包括一般很少會列入計算的"滲透深度"
我是懶得再去計算那麼多,畢竟又不是要販售的商品,必須在成本&效率間拿捏
概略算一下,動作正常效率可以接受,安全無虞即可

本帖的昇壓電路概略計算方式
輸入電壓C12V  (最低電壓為10V)
輸出電壓C24V
個人習慣使用頻率30Khz~60Khz (頻率越高圈數越少,EMI干擾越大,輸出濾波電感.電容越小)
懶得將各相關參數列入計算
(變壓器可用面積,磁路長度,磁心材質,使用頻率,電路結構方式,功率晶體的Rdson,輸出整流二極體的Vf)
初級圈數以三圈做使用.計算
初級線圈每圈電壓為  10 / 3 = 3.3333
二次側圈數即為 24 / 3.333 = 7.2圈 (取8圈整數)
因此該變壓器即為 3+3:8  , 3+3圈為PUSH-PULL的輸入,8圈為橋式整流的輸出
漆包線的使用線徑,除了跟電流有關之外,還跟"集膚效應"&轉換效率有很大的關連
頻率越高集膚效應越明顯(電流會集中在導線的表面),建議使用0.7mm以下

不論是昇壓還是降壓,只要是PUSH-PULL的電路結構
幾呼都可以把計算公式簡化成本案例的方式來計算

网友D:
直接拿著用手加熱不會燙嗎?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拿著用手加熱不會燙嗎?神人~~~

後來有用尖嘴鉗輔助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來還在等看看雄爸你有沒有繞線匝比的資料順便PO上
因為還在等有人去問這個,然後我想把這篇給置頂,
這樣需 ...

http://bbs.21dianyuan.com/76351.html找到了

858.04 KB, 下載次數: 159

892.26 KB, 下載次數: 210

525.18 KB, 下載次數: 14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記得最後是3:3:100
初級是3圈+3圈,次級是100圈
初級是push-pull輸入,次級輸出是橋式整流

初級就是6圈漆包線中間抽頭而已吧?
呵呵,那麼差不多會了。
線材要怎麼辦?手邊有0.35mm的漆包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級就是6圈漆包線中間抽頭而已吧?
呵呵,那麼差不多會了。
線材要怎麼辦?手邊有0.35mm的漆包線 ...

你的電路是DC12V => DC300V
push-pull的初級就是中間抽頭沒錯
初級線圈可以用0.35mm*最少4條 (7條剛好可以絞成一條很漂亮得絞線)
次級線圈就直接用0.35mm*1條

网友E:
真是很厲害喔~~~~~~這樣也行n_148|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電路是DC12V => DC300V
push-pull的初級就是中間抽頭沒錯
初級線圈可以用0.35mm*最少4條 (7條剛好可 ...

哦了解,那麼初級要在裡面還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很厲害喔~~~~~~這樣也行

朋友說''雄爸很天才''
我也這麼覺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了解,那麼初級要在裡面還外面?

正規做法,初級圈要繞在內層
只是
如果你這個變壓器的初級圈繞在內層的話
你要有把握能讓繞完後的絕緣層平整
不然接下來得繞線,會很不好繞
所以我才會把次極圈先繞在內層,初極圈再繞在外層

网友B:
來獻醜了...
這是拆''鹵素燈變壓器'',很意外磁芯長這樣....
然後..這是我繞的次級線圈...

雄爸..這樣可以嗎?(感覺像教作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規做法,初級圈要繞在內層
只是
如果你這個變壓器的初級圈繞在內層的話

呵呵..下次你繞這顆變壓器時,再把次級po出來,我參考看看....

网友:
變壓器製作完成,放上電路上測試:
這是於DC1000V檔位空載測量:
自製的變壓器...:

帶載測試下次去買水泥電阻來測試看看...
很感謝雄爸指導以及他的pcb
第一次繞就''算是成功'',建立了蠻大的信心....

网友:
謝謝大大資料分享教學!!

楼主:
發包訂製的變壓器會有詳細完整的承認書
不過所有相關數據,還是必須由我方提供

資料來源
主题:  【DIY第二期】新做的3000W纯正弦波逆变器,已公布全部资料,步步解析原理
http://bbs.21dianyuan.com/68333.html

71.5 KB, 下載次數: 2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獻醜了...
這是拆''鹵素燈變壓器'',很意外磁芯長這樣....

你的次級圈輸出是300V,這樣子繞製,可靠度不是很高
只要漆包線的絕緣不良,很容易造成高壓漏電短路
(很多背光板的高壓變壓器就是如此)
建議還是分層繞製較安全

推挽变压器 励磁电感以及匝数计算
http://bbs.21dianyuan.com/74467.html

网友F:
挖~~~~廢物利用自製變壓器....
不過這個變壓器是.....
8V轉雙輸出3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挖~~~~廢物利用自製變壓器....
不過這個變壓器是.....
8V轉雙輸出3V嗎?

這個變壓器是用在DC12=>DC24V (PUSH-PULL結構)
最低輸入電壓10V
3+3圈是初級側
8圈是二次側

8# 是以相同電路結構
不同的圈數比,不同的迴授電阻夠成DC12=>DC30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個變壓器是用在DC12=>DC24V (PUSH-PULL結構)
最低輸入電壓10V
3+3圈是初級側

原來是使用在圈數的數字阿..這樣我瞭解了
不過..你說用在DC...是高頻震盪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是使用在圈數的數字阿..這樣我瞭解了
不過..你說用在DC...是高頻震盪用的嗎? ...

輸入是DC
不過電路裏面是使用PWM (SG3525)做控制
推動IRFZ44做PUSH-PU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次級圈輸出是300V,這樣子繞製,可靠度不是很高
只要漆包線的絕緣不良,很容易造成高壓漏電短路
(很多背 ...

''分層繞製''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層繞製''是什麼意思?

因為高頻變壓器的 V / T (電壓 / 圈 ) 遠高於60Hz變壓器
因此在繞製的時候,一定要一圈一圈緊密的繞 (減少空間浪費)
一層繞滿之後,貼上絕緣膠布做好絕緣之後,再繞下一層
如此一來,漆包線的每一圈,與左右臨兵之電壓差才會是最小
亂繞一通的話,都不知道漆包線彼此之間的壓差,此時,漆包線的絕緣耐壓就會受到考驗
而且波形也會有所變化,進而影響變壓器的效率

楼主:
IRF1010E
VDSS=60V     ID=84A   RDS(on)=12m歐姆
這個POWER MOS廣泛應用在輸入DC12V之KW級以下的昇壓系統
例如
CAR AMP的前端昇壓 (後段就是一般的聲音放大器)
DC=>AC的前段昇壓 (後段通常都是用IRF740把直流切換成交流輸出)
UPS 的前段昇壓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230663481  <==學姊的拍拍
數量不多(尚餘數量100 ),有需要的歡迎前往參觀選購

拍拍裡面還有一些高速二極體  高速全波整流   高速橋式整流
只要電壓 電流符合條件,也都是很好的選擇

205.46 KB, 下載次數: 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高頻變壓器的 V / T (電壓 / 圈 ) 遠高於60Hz變壓器
因此在繞製的時候,一定要一圈一圈緊密的繞 (減少 ...

沒有做用膠帶隔開的動作,只有把主、次線圈隔開...
其實第一顆是有''條理''的繞,只是到最後....亂掉了XDn_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