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擴大機,輸入一邊有聲,一邊聲

楼主(2012-05-06):
好精準的維修,請大大,我也有一個相同的題,
同事送來一個綜合擴大機是victor,其問題也是一邊有一邊無聲,
其輸入有cd,phono,aux,radio,tape1,tape1,及
bs,vdp,vtr1,vtr1,vtr2,v_aux等,
在背部的輸入板上共有用tc9163及tc9164各兩個控制,
一對(tc9163 + tc9164)控制 cd,phono,aux,radio,tape1,tape1 ;
另一對(tc9163 + tc9164)控制 bs,vdp,vtr1,vtr1,vtr2,v_aux
其故障的情形為,(bs,vdp,vtr1,vtr1,vtr2,v_aux)則兩邊皆有聲音,
如果輸入為(cd,phono,aux,radio,tape1,tape1)則右聲道無聲,左聲道有聲
經查的結果,我猜想是tc9164的R側故障,但不太確定,
但利用開機時,利用其工作時,由aux輸入信號,則L側有聲,
再將R側的tc9164的相同腳位短路時,則R側會有聲輸出

請問tc9164輸出是不是兩側同時啟閉,或是可以左右分開控制,
下次有空再上傳圖片子
菜鳥

网友A:
tc9164 資料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TOSHIBA/TC9164.html
可用交換法 將左右之9164 換置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9164 資料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32113/TOSHIBA/TC9164.html
可用交換法 將左 ...

大大你好,前幾天有空將,其中一個tc9164與另一個互換,如大大所說,竟然好了,
我的想法是,因為,有2個tc9164與2個tc9163的電源(正負15V,data,clock)並聯在一起
然st腳確不同,因為st1為tc9163與tc9164同腳位,而故障的一側為st2與tc9163,tc9164同腳位
所以我懷疑不是tc9164,而是R聲道的信號消音(mute),現在依大大的提示,將左右的TC9164
對換,故障也換到另一有VIDEO輸入,謝謝大大提示

网友:
恭喜完修 置換法有一點要注意的地方 確認電壓無誤 確認線路沒短路 只有晶片打壞 先處理好前方打壞點 再行置換 才能讓晶片不損毀燒毀 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