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大~~可以增加"平板電腦維修版"和"智慧手機維修版"嗎?

楼主(2012-05-06):
wish大~~可以增加"平板電腦維修版"和"智慧手機維修版"嗎?

网友:
目前要開新版區我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必須要有"適合的版主"。
很簡單,但是"適合的版主"必須有其它版主推薦或我認定是否合適。
不過我還是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
平板與智慧手機確實是趨勢,站長可以詳加考慮,或是暫時在相關版區分出子版

网友:
何不直接開在筆電維修實例子區塊就好~改下標題就OK!
平板不好修呀...= =a

网友A(2012-06-05):
平板光拆就很難

一般用卡榫的就算了

現在電容式TP都用膠固定的

拆下來大概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板光拆就很難

一般用卡榫的就算了

一般要換大都是和液晶一起換~
另分離的方法大都是加熱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換大都是和液晶一起換~
另分離的方法大都是加熱後........

恩 我拆過 所以知道困難點在哪

當初還破好幾片

還好是廠商的SAMPLE

其實平板內部就跟筆電差不多

所以歸類在筆電區應該也OK

网友:
前天拆三星7吋的...換觸控....
拆完後面板也掛了~還好一開始就跟客戶講明兩個都要一起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