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勳風 Supa Fine 電蚊拍沒反應

楼主(2012-05-06):
勳風 Supa Fine 電蚊拍
大陸製!!

狀況:
按下按鍵沒反應
但是手電筒按鍵有反應......

過程:
懷疑是按鍵問題
先拆下電池&外殼
拆下按鍵的外殼
左邊是新的,右邊是壞的
進行比對
好像低了點... 沒關係,修好再塞衛生紙就好了
把電路板取出
準備焊上新的
X的!! 銅箔掉了
今天手一直在抖....焊得很難看,連相機也拿不好
裝回
測試!
有反應了

完工,收錢.... 不~是收工

這大陸的錫可真不是能聞的... 才一碰到就馬上溶掉
還有塑膠味,有毒

网友A:
之前買了一隻同品牌的電蚊拍.
剛買回家就試電蚊子,結果頂多電暈,不會爆體.
真是有夠好運,買到機王.....
以為電容壞了,查了半天竟然是電晶體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買了一隻同品牌的電蚊拍.
剛買回家就試電蚊子,結果頂多電暈,不會爆體.
真是有夠好運,買到機王.....{:10 ...

我這支也只是電暈而已
教你一招,把蚊子放在上面,然後一直按著
會燒焦喔!!

网友:
是沒有火花的電暈耶.
換了電晶體後才會霹靂啪啦的電.
對啊.沒有電到爆體的,我都會抓起來放上去再電,直到爆體或是焦黑.

网友B:
我也有買一支一模一樣的電蚊拍,
之前也是因為按鍵接觸不良而更換按鍵,
這按鍵的品質也太差了吧!
勳風這支電蚊拍,用料太爛了!

网友C:
我倒覺得這牌的還不錯用,之前買的那隻是裝兩顆一號電池,
電到都噴火花,後來覺得電池用太兇,直接拉長線接變壓器,
真的是驚為天人,電力源源不絕,果然是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覺得這牌的還不錯用,之前買的那隻是裝兩顆一號電池,
電到都噴火花,後來覺得電池用太兇,直接拉長線 ...

你也可以改成充電式!!
拉線接變壓器不是很麻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覺得這牌的還不錯用,之前買的那隻是裝兩顆一號電池,
電到都噴火花,後來覺得電池用太兇,直接拉長線 ...

若是改裝成接3號電池2顆的電池座,
然後使用3號充電電池,
3號充電電池可重複充電使用, 使用範圍也大,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
這樣也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買一支一模一樣的電蚊拍,
之前也是因為按鍵接觸不良而更換按鍵,
這按鍵的品質也太差了吧!

哈~+1
現在正考慮要不要再買一支免裝電池充電式的
不然現在電池不夠力都沒辦法讓它黏在上面燒焦
充電式都能聽到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幾聲

网友:
之前我姐也買了一支一模一樣的
用一陣子就壞了
蚊子碰到居然一點事也沒有
繼續飛......就好像在嘲笑我一樣ˋˊ
放假我也拆來修修看
謝謝大大的教學^^
你很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支也只是電暈而已
教你一招,把蚊子放在上面,然後一直按著
會燒焦喔!! ...

我也是這樣做喔(會不會太殘忍)

网友:
勳風的按鍵容易壞,換新的就可以了,最近發現,蚊子被電到,跌落地面,若不趕快加工弄死,十幾秒後就振翅飛走了,應該是電容器要更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