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ICOM IC-2720H 無線電車機 擴頻擴瓦 實例

楼主(2012-05-06):
基本上這篇實例的照片少了幾張.....
因為....
我又是做完了才想到要拍照....
所以就請大家將就著看吧....
真的是非常抱歉....

依據網路上查詢到的資料....只要移除幾顆小小的SMD元件,就可以達成擴頻和擴瓦的功能....
不然依據台灣無線電相關法規的規定....
四等執照可使用頻率範圍:VHF 144~146 MHZ UHF 430~432 MHZ
最大發射功率:25W
這怎麼會符合實際使用狀況呢???
所謂物要盡其用,當然無線電就要能盡其流....

拜過咕狗大神後,找到了ICOM IC-2720H的擴頻相關資料....

面板可分離式,機子全家福合照....

面板上所印的型號證明了機子的身分沒有錯誤.....

機板全景來一張.....

依照資料所說,已修改過後的樣子....

當天改完後有裝回車上試機,頻率的確是擴開了....
樓下頻率擴頻後變成 VHF: 118.000 - 173.995, UHF: 400.000 - 549.950
可是瓦數因為沒有儀器可測量,所以不知道是否擴瓦成功....
後來有再搜尋到國外的改機文件,其實連那剩下的一顆都不需要保留,所以那顆沒啥用的小東西又被我給移除掉了....

前兩天有去給店家測試....
除了擴頻成功之外,擴瓦也成功了....
VHF瓦數由25W提升至50W, UHF則由原先之25W提升至35W.....

改機成功....
謝謝收看....

网友A:
無線電在台灣的榮景是將近20多年前了,當時在民用頻道上喊著~~間隔~~間隔~~       呵呵!!

自從行動電話問世後,無線電的通訊器材在市面上就越來越少了,

我手上還保留一台 KENWOOD 732 ,  還有一台忘了廠牌型號!!  這2台已經封在箱底多年了,

原本的天線""木瓜""2支都慘遭雷擊......................斷成三截.................還損失一台732

電源供應器居然躲過了,現在還在服役中.......

网友:
呵呵 真低是很懷念當年的間隔~插花~~以前玩的時候  還用YAKI  推龜通到嘉義 3米木瓜跟定向天線  那都是快要X年了 再說都要談到年紀跟民國8X年了 當年還要抓女生到樓上 [UHF 4400聊天] 還要有禮貌問對方怎稱呼... 不然 就是加TONE 私密聊天  當年沒有網路 連MODEN都沒有的時代  木瓜族 真是熱到爆  還要防備獵狐槍搜尋 真是久遠的時代遺器

网友:
然後用tone 音打電話給對方, 然後據說大家都拿起話筒等女生撥號, 看誰先接通

网友(2012-06-18):
擴頻就沒有辦法驗機了!這在四級的無線電法規有規定,大部份都在還沒有擴頻前去驗機,等到驗完之後再擴頻,在台灣都是這樣做的。

网友B:
當時我也有去考耶~考最低的四等,本想考到要買一台座機玩,但還要在考上去。又敗不下去

這執照過期還能去換嗎??

网友:
卡爾大~~~W老大說要聘你當通訊兵...這樣他在小吃店吃東西
就不怕學姊來逮人了

原來車機內是長這樣.....

网友(2012-08-06):
過期還可以驗,業餘的沒差,現在改成3級,換照後自動升成3級

网友:
擴頻的設計原先是考慮輸出到全球不同市場不同頻段與功率的需求,才會用這電阻或二極體的方式來選擇頻段。
但是這很可能會超過原先類比部分的設計規範,例如增加出來的頻段瓦數不夠或感度不良,偶而聽聽可以最好不要發射,超過工作頻段的功率模組效率極低很容易燒壞。

也要一定要準備功率/駐波比表,因為天線不像收發機能夠擴頻,超過原始頻段反射駐波極大,除非你還有天線調諧器能調整否則根本就不能用。

儘可能去找該機的維修手冊,在維修手冊的線路圖上都有註明該機出貨到那個地區那個頻段,那些電感電容應是什麼規格感量與容量,一般人都很容易用軟擴或硬擴的方式將 MPU 的控制放開但卻忽略高頻部分的元件數值的問題。
有沒有想過這些擴頻資料是廠家有意或不經意的流出,原廠當然不必保固,讓您亂玩玩壞後再來購買的不正常行銷模式。

以前有段時間有幫一些店家做擴頻與維修的服務,有些機器擴頻後維修率特別高,查了線路圖後才發現有上述現象。
對店家而言賣出後不必保固,擴頻收一次錢,維修再收一次,您說這生意好不好做。

要擴頻就要有這些觀念,超出原規格的頻段不要用。
像業務用的機型其型號與頻帶範圍分的可細的很,萬一訂錯頻率的機器也沒人敢改,都是乖乖退回原廠再訂正確的回來。

网友:
牛的IC-2410也還在服役, 當成在做維修時的收音機聽..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3203

好像在350M左右, 因為倍頻的關係... 有時候可以收到家用無線電話...

网友(2012-09-11):
引用 网友A:
無線電在台灣的榮景是將近20多年前了,當時在民用頻道上喊著~~間隔~~間隔~~       呵呵!!

自從行動電話 ...

一般木瓜天線如果遇到會有雷擊的考慮最好裝上避雷器,被雷擊中的車機一般都無救了,要醫也無不完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當時我也有去考耶~考最低的四等,本想考到要買一台座機玩,但還要在考上去。又敗不下去

過期執照可以換,但是要補中間幾次沒換的費用
我上個月才換,中間補了一張;
圖中這張跟我的第一張一樣,是大張的呢
記得當時考照是要排隊排一整天的XD
另外,座台機驗機取得呼號現在都要用"個人型式認證"
也就是進口商協助認證,
(因為現在座台機都有HF頻段,機子貴,賣得少,進口商送認證不知要賣多少台才能賺回來)
而不是進口商先取得認證,使用者買認證機驗機取得台號;
買座台機是一筆,認證又是一筆;
固定台驗機又要產權證明啥的,過了才給架設許可證,
架設許可證來了才能種木瓜,再請NCC來驗台,
過了才是合法的固定台.....
手續之繁複...

不過我是看過架設許可證的天線架設地點寫著:自家7樓公寓陽台,然後用車機驗過取得固定台執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過期執照可以換,但是要補中間幾次沒換的費用
我上個月才換,中間補了一張;
圖中這張跟我的第一張一樣,是大 ...

sachiko大謝謝您~
哇~~上次是到91年,6年換一次照,我還要花二次換照的費用~~
換一次照費用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chiko大謝謝您~
哇~~上次是到91年,6年換一次照,我還要花二次換照的費用~~
換一次照費用是多少呢? ...

我不是大...只是最近比較常碰無線電而已XDDDD

近幾年是5年換一次照,
換一次是500元,
如果沒錯的話,這樣累計算起來應該是要繳1500元;
不過如果沒有設台驗機取得呼號的話(不論行動台或是固定台)
沒有換是無妨,
已經有設台的話,
臨檢(路檢或到固定台地址)會比較吃虧,警察都能依法沒入機子或處罰(可大可小)

我是都把電台執照看成汽機車的行照比喻
人員執照就看成駕照

BTW...如果我是您,我應該會把那張舊執照正反面都掃描下來...留當作紀念~~~
現在的都跟身分證一樣小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