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這種恆溫烙鐵 發熱芯要去哪買呢?

楼主(2012-05-06):
只有40W我都直接開450度,用一年就掛了。

請問這種發熱芯要去哪買呢?另外有需要注意規格嗎?可以直接改用60W的發熱芯嗎?

网友:
哪個牌子的烙鐵?
找這個牌子的製造商或是經銷商.

网友:
找機器品牌銷售商+1  發熱蕊很好買 但一定要換品牌適用的 不同廠牌不可代用  最便宜的約60台幣山寨版  最貴的日本原廠600元

网友:
一般電子材料就有在賣了!

楼主(2012-07-06):
天啊上下價錢差3倍。

网友A:
烏骨雞學姐有賣,我剛修好我的烙鐵。
您可到烏骨雞學姐代購區找學姐代購~~
http://bbs.pigoo.com/thread-393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有賣,我剛修好我的烙鐵。
您可到烏骨雞學姐代購區找學姐代購~~
http://bbs.pigoo.com/thread-39 ...

Dave大大你這隻發熱芯看起來很棒耶,我的可以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Dave大大你這隻發熱芯看起來很棒耶,我的可以用嗎?

你的型號是??
如果是898d同型應該都可以,不知110v跟220v有沒有差別,我的是220v,看你燒壞的加熱芯跟我舊的市一樣的

楼主:
我的是用110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用110V的

這種發熱蕊應該不難買的。
找大姐頭(前有資料)代購一下。

發熱蕊沒分 110 或 220V 的,大多使用 24V 經過整流後使用 TRAIC 來控制,一般大多是 60W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發熱蕊應該不難買的。
找大姐頭(前有資料)代購一下。

老強

好熟悉的ID喔
哎呀,老強伯, 您回來啦,好久不見囉 ^^

老強 您說的是,這種烙鐵的發熱體都是DC24V
因為內部有60Hz的變壓器
所以機器有分AC110V 或AC220V機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強

好熟悉的ID喔

雄爸,安安,真的很久沒來了 >_<

是的 110V 及 220V 其實使用的變壓器初級有差而己,次級(二次側)大多有兩組。一組是 24V(供給加熱蕊)用,一組約 12V 左右,供給電路上的零件、IC 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雄爸,安安,真的很久沒來了 >_<

是的 110V 及 220V 其實使用的變壓器初級有差而己,次級(二次側)大多 ...

感謝回答我來研究一下怎麼代購換好之後再PO上來:)

楼主:
原來發熱芯有分,我這個是878的,還是要PO出來讓大家看看。
本來想去團購的,但是最近沒開團,好心的cremaker大大看到就寄給我一個真正就感心。
拿到了新的發熱芯
看樣子發熱芯長度應該是OK
在拆開來比對一下發熱芯長度真的是沒問題,不過線的長度好像有電怪怪的。
仔細一看傳感器、跟發熱芯的接腳位置好像對調了。

本來想說雖然電線長度不夠,只是接對一樣可以正常運作,不過接上去不能運作,哎呀n_040|

可能內阻不一樣,還好大大有先寄一個給我測試要不然可能就要買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發熱芯有分,我這個是878的,還是要PO出來讓大家看看。
本來想去團購的,但是最近沒開團,好心的cremak ...

我在想,即使內阻不一樣,也是可動作的,有沒可能是電路上的問題!

你找一下先前的資料,這類的維修及改裝,當初大家提供了不少的資料。

网友B:
我看了下,我寄給你的應該是可以用的。
透明的是接傳熱器,另一組則是接發熱蕊。

你可以再試試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我寄給你的應該是可以用的。
透明的是接傳熱器,另一組則是接發熱蕊。

這幾天我東找西找~發熱芯都不能用看來應該是878壞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我東找西找~發熱芯都不能用看來應該是878壞掉了~~

你若是試了還不行,可以的話,我幫你看看?

若可以,我 PM 給你我的收件資料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若是試了還不行,可以的話,我幫你看看?

若可以,我 PM 給你我的收件資料 ^_^ ...

真是太感動了,只是大大我這台還有維修的價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動了,只是大大我這台還有維修的價值嗎?

不會啦,你也為這件事苦惱很久了吧?

這台一般用途絕對夠用了。

我待會 PM 給你資料,請收一下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