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求助)尋找維修人員

楼主(2012-05-07):
尋找維修人員 小弟的電腦在雷擊過後 POWER有更換過電容 但現在可以開機卻是不定時的關機斷電,LAN孔也故障
確定不亮,斷電時間都在幾分鐘內甚至是幾十秒內,有先去跟別人買整理的POWER狀況依舊,開一晚可以用都沒斷電 隔天就連開都開不起來了,不知道是他的電源品質爛還是? 但是手上故障物品太多我又只會修液晶不會修主機板,外加部分機器也故障 連現在打的電腦都是外借的,徵求台南是否有在東區的痞酷同業 煩請回復訊息或是寄信到
tedkoqaz@yahoo.com.tw

网友:
BIOS 網路功能關閉 把網卡晶片 吹下~.
. 插一般網路卡 就好..
必要時 網路那各座 要拔掉
如還是一樣 ~ 可能是橋囉...

网友:
去買一片二手主機板吧!!

現在已經是修不如買的時代了。修主機板要看運氣,有時真的很硬,二手或庫存新品都很便宜了。

网友:
撇開買還是修的問題不談, 這篇其實已經發錯版面了.

改到「徵求」區比較好.

网友:
不過,我有上網買過庫存新品,還ASUS代工的HP。

用沒多久就爆電容!!??可能用錯料打下來的東西吧!
庫存新品有可能是打下來的東西。

這打下來的HP,我認為是用錯電容啦!!接在24P電源插座旁看到日本 KZG電容凸頂!!??在新品上這可少見。
但在24P電源插座旁接上6.3V 1500uF好像也太小了。就換上16V 1500uF。

網拍上所謂的庫存新品可能不一定比二手良品來得可靠。

(還買過所謂ASUS的庫存新品,結果是網路有問題,其他都是好的。所以,看到低價的、大量的庫存新品,現在我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网友:
找人幫修, 倒不如自己修,,,,
大大, 既然來到 " 痞酷論壇 " , 就要學會自修吧!!!!! 要不然 wish 大 , 會瞪您ㄡ,,,,,,,,,,,,,,
您的主機是, 單核 , 雙核 , or ~~~~~  六核12通道 ????????
   先從 P , C , R 加 " 除錯卡 " , 開始吧~~~~~~~~~

楼主:
ㄜ   我只會修液晶 外加一堆東西故障 還真是沒辦法同時間處理一堆東西 電腦又是必需品 所以了
我的是GA-MA770-DS3 這塊 網路上有人賣 可是都沒有在台南的 如果遇到東西不良 這就很麻煩了
所以才來這裡找看看有人在台南嗎 不過看來可以先把網路晶片吹下來不用他看看

网友:
台南市北區大光國小對面巷內,有一家"菜逃貴",很能修,但報價很貴,如果急,該給人賺的還是給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