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液晶有怪問題......

楼主(2012-05-07):
液晶-奇美-222H 顯卡-技嘉-8800GTS-512 使用介面-液晶HDMI轉顯卡DVI轉接頭

打開電腦~液晶沒畫面~指示燈亮橘色~表示沒訊號~正常是會藍色~電腦有正常開機~但就是沒畫面.....

然後開始找問題.....我有PS3就馬上測了HDMI的線~雖然有接觸不良的問題~不知是線還是PS3插槽問題

喬了一下~可以開機~那應該就表示HDMI線跟液晶沒問題....

再插回電腦上~想到也許也是接觸不良的問題...就喬一喬...就是轉接頭那~或是線拉一拉~凹一凹....

還是不開....顯卡我直接跑去快修請它幫我現測有沒有畫面~還特別說要用DVI轉HDMI的轉接頭測~測試ok

顯卡~線~都ok~~~轉接頭.....我去新買了一個~還順變買了條新的HDMI的線~~~~~還是沒畫面.....

因為液晶還可以插D-SUB~所以測了DVI轉D-SUB~有畫面!!!!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了...... 顯卡壞?!~拿去測試了~~~~ok阿.....
難不成要懷疑它們實際上沒有拿HDMI測.......

液晶壞?!?!PS3有畫面阿.....

轉接頭~HDMI線壞!?!?~~~買新的了阿.....

現在就剩液晶沒有測過~還要找找朋友那有沒有hdmi的.....

网友:
先用D-SUB設定一下螢幕,開機時是用d-sub或DVI,後在拿DVI線差上後拔掉D-SUB,在重新開機看看

网友:
電腦開機後要設定才可以接上HDMI的介面一一因為你原始安裝的是DVI跟DSUB得介面驅動 並未安裝HDMI的驅動一一去參考下顯卡安裝步驟

楼主:
可是..我之前用的好好的~是前幾天要開機時才沒畫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之前用的好好的~是前幾天要開機時才沒畫面的~~~

之前好的並不表示驅動不會跑掉,所以確認一下驅動程式是否OK

楼主:
確認???  是液晶還是顯卡的? 液晶的要去那抓新的驅動...?  顯卡是要抓新的驅動看看嗎???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

网友:
AD板掛了,有時從寫FLASH有用~換MCU比較搞剛~
直接換一塊AD板比較快。
去年底開始有收到燦坤售出過三年的,跟你問題很類似!!
請參考。